各大品牌PLC资料(PLC的点动控制原理~)

楼主(2019-01-02):
今天给大家普及一下PLC的点动控制原理,这篇文章主要是讲给PLC初学者的。

那么大家请看下图:

首先,什么是点动控制?大家看图:

这个是一个传统的控制电路,我们这个电路它分为: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两部分。

1、主电路有:QS(断路器)、FU(熔断器)、KM(接触器主触点)M(电动机)所组成。

2、控制电路(也称为辅助电路):由FU(熔断器)、SB(常开触点)、KM(接触器线圈)构成。

大家,再看下面这个图:

在电路工作时,我们按下按钮SB1,接触器线圈得电,衔铁吸合带动三对主触点闭合,电动机接通三相电源启动正转,当我们把按钮放开后,接触器线圈断电,电动机断电停止转动,这种控制方式我们称之为点动控制。

它主要用于设备的升降、定点移动控制、以及生产设备的调试,在我们实际的应用当中,接触器控制电路相对体积较大,长时间的机械运动会导致按钮、接触器等元器件的可靠性降低,用到的触点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要改变控制功能,那么电路还需要重新搭建,工作量比较大而且容易出错,正对这些不足,我们就引用PLC来实现,那么什么是PLC呢?请大家再看下面这个图:

这里我们以三菱公司生产的FX2NPLC为例:左边有那麽多螺丝的是PLC的信号输入点X主要适用于按钮、开关、传感器等输入信号。

右边这一块呢,它是PLC的输出点Y,用来向外部接触器、电磁阀、指示灯、报警装置等输出设备发送信号、中间有CPU和存储器、主要是控制整个系统、协调系统内部各部分的工作,以及存储程序和数据的功能。

如果改变控制功能,只需要修改内部程序,外部电路不需要我们去重新调整,以便于我们调试,硬件又错误少,PLC内部程序中内部继电器的使用也不受限制。那么我们用PLC如何实现电动机的点动控制呢?大家请看下图:

常开按钮SB1接到PLC的输入点X1,当我们把SB1按钮按下输入回路就接通了,X1就得到一个IO信号,X1的IO信号送到PLC内部进行运算,就输出一个信号,输出的信号Y1将输出回路接通,KM1线圈得电,对应的主电路中的KM主触点就吸合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图:

我们和上面的图对比一下。PLC内部是根据什么来进行控制运算的呢?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看啊,左边那根竖线是左母线,右边那根是右母线,右母线我们可画可不画,我们假想,做母线接电源的正极,右母线接电源的负极,输入继电器X1设置成常开触点的形式,串联输出线圈Y1,当X1等于NO状态时,就好比两条母线之间的回路接通了,我们可认为有个假想的电流流过该回路,看下图:

线圈就得电导通了,大家看见没有,右上角那个梯形图红色的那根线,对应的Y1触点(线圈)就会动作,主电路中的接触器KM1主触点吸合电动机就正转工作。看见没有?左边KM1主触点吸合了,变成直线了,同时变红了证明得电了,当我们松开按钮的时候,又看下面的图:

图有点多,主要是想让大家弄懂弄明白。

如上图,我们松开按钮时,也就是说X1处于OFF的时候母线之间的回路开路,Y1线圈就断电了,主触点复位断开,电动机就会失电停止工作。

这样点动控制的设计就完成了,我们把设计的这个图叫做《梯形图》,这就是PLC内部的运算控制。最后我们借助GX仿真软件把设计好的梯形图写入到PLC当中去。如图:

连接好外部X和Y的供电电路,按下启动按钮,电动机启动,松开按钮,电动机停止工作,实现了电动的控制功能。

网友A:
好,新手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