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与串口通信

楼主(2019-01-02):
求教,使用MCGS组态应该怎样与RS232串口通信,我通过网上的例子写了一个自定义设备驱动,与串口助手通信时,触摸屏总是无法收到数据,应该怎样绑定通道数据对象呢,搞好几天了还是没有明白

网友A:
RS232接线是否正确。通讯设置查看一下。楼主最好截图上传,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2接线是否正确。通讯设置查看一下。楼主最好截图...

接线是对的,我写的驱动里自动发送的数据串口助手能接收到,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触摸屏就接收不到了

楼主:
如图,自己写的驱动自动发送数据串口助手能够接收到

网友B:
昆仑通泰有个给扫描枪用的驱动,网上可以下载的,实际就是一个rs232的驱动,简单的仪表读取数值都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昆仑通泰有个给扫描枪用的驱动,网上可以下载的,实际就是...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

网友C(2019-06-0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昆仑通泰有个给扫描枪用的驱动,网上可以下载的,实际就是...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已经找到了

老哥,那个扫描枪的驱动能发我一份么?48392685@qq.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