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个松下的小项目怎么弄PLC触摸屏驱动器电机

楼主(2019-01-03):
松下A6系列伺服电机 MDMF502L1D6 型号伺服电机,触摸屏是 GT707型号,PLC是 FP0R C32T型号,驱动是MFDLTB3SF型号的

用触摸屏设定参数,用PLC控制驱动   用脉冲的方式

今天实习给我个这个小项目说让我做,我不会。。还有脉冲什么的,搞得我一脸懵逼,求大家帮帮忙。

plc软件 我下载了个FPWIN GR7,触摸屏软件我下载了GTWIN VER3.0 还不怎么会用。。真心求助,谢谢大家了!

楼主:
有大神帮帮忙吗

网友A:
你这是需要写个什么程序呀?只是给脉冲,让电机转就行了么?

网友:
  1. 先做实验性质的PLC控制驱动电机正反转,如果暂时不会先写其他部分,之后再嵌套进去

  2. 不会先去官网下个指令手册,直接搜索‘’脉冲‘’,一般会带有实例的

  3. 连线的话(这个我没做过)可以先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需要写个什么程序呀?只是给脉冲,让电机转就行了么?

PLC就是要设置一个位置,摁一个按钮,给脉冲电机转,传送带移动,而按另一个按钮,那么不管到哪都要回到那个位置,还有一个急停按钮

楼主:
设备下星期到

网友B:
用F380-F385指令就可以,我也刚做了个类似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380-F385指令就可以,我也刚做了个类似项目

具体是怎么用呢?我对这个不明白。。

网友C:
你先下载软件使用手册和触屏使用手册详细看着历程操作,慢慢就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380-F385指令就可以,我也刚做了个类似项目

我看只到F374啊,是用的软件不一样吗?我用的FPWIN GR

网友D:
主要是打通通讯,注意变量地址的规则、分配、连接,参考手册,直接去软件上尝试琢磨

网友E:
首先搞懂PLC软件应用,怎么控制马达动作。再次实现PLC与触摸屏连接通讯,

在触摸屏上写上按钮对应地址信息。

网友F:
楼主做出来了吗

网友G(2019-02-09):
加油,继续继续到了

楼主(2019-03-26):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出来了吗

做出来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