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连接器输出类型定义和不同环境下的用法!

楼主(2019-01-03):
USB连接器是各种电子设备连接需求的实用设备,同时还不占用电子设备的并口和串口。只要把设备连接起来就可以使用了,方便实用。人们经常使用USB连接器来进行数据的传输,那么你知道USB连接器功能中有哪些数据传输类型呢?

USB定义了以下四种传输类型:

1.数据控制传输:发送控制命令来控制接收数据的设备。

2.数据中断传输:在传输数据时突然中断数据并保持快速的响应,像经常使用的鼠标和键盘等。

3.数据块传输:把数据批量传输一般传输的数据量比较大,像打印机和硬盘等。

4. 数据同步传输:把传输的数据和接收数据的设备同时进行同步响应,比如常使用的音箱等。

因为USB连接器的参数有很多,在消费者选择的时候要考虑很多不同的因素,而环境参数就是重要因素中的一种。在不同环境下USB连接器的使用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不同环境下应该使用哪些技巧来合理使用USB连接器呢?下面由鑫鹏博电子科技来为大家讲解下。

不同环境下USB连接器的使用方法:

1.高温的环境下

高额的温度会把绝缘的材料破坏掉,导致绝缘电阻和耐压性能降低;高温还会使金属对接触失去弹性,加速氧化和发生镀层变质。一般正常环境温度为-40~80℃特殊场合下可能要求更高了。

2.潮湿的环境下

相对湿度大于80%,是引起电击穿的要原因。在潮湿的环境引起的水蒸气会使绝缘体表面的吸收和扩散,从而导致绝缘电阻降低,如果经常在高度潮湿的环境下,还会导致物理变形,分解、逸出生成物,产生呼吸效应及电解、腐蚀和裂纹。特别是设备外部的USB连接器,在潮湿的环境下应该要密封连接器。

3.温度急变的环境下

USB连接器在环境温度急剧变化忽冷忽热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绝缘材料裂纹或起层。

4.空气的稀薄环境下

在空气稀薄的环境下,塑料接触到污染的气体,会导致电晕的产生,耐压性能下降,使电路产生短路故障,塑料性能变差等情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使用非密封连接器时,必须降额使用。

5.腐蚀的环境下

在腐蚀的环境下使用USB连接器要选用相应金属、塑料、镀层结构的连接器。如果没有防腐的金属表面,还会导致性能的迅速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