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西门子S7通信组态编程系列三

楼主(2019-01-03):
S7 通信:S7-300PN 口做客户端 S7-1200 做服务器端

使用 STEP7 V11,S7-1200 的 PROFINET 通信口可以做 S7 通信的客户端或服务器,S7-1200 仅支持 S7 单边通信,仅需在客户端单边组态连接和编程,而服务器端只准备好通信的数据就行。

所以在编程组态和建立连接方面,S7-300PN口做客户端,只需要在 S7-300CPU 一侧建立单边连接,使用单边编程方式 PUT,GET 指令进行通信,而 S7-1200CPU 将不用做任何编程工作。

注意:如果在S7-1200一侧使用 DB 块作为通信数据区,必须将 DB 块定义成绝对寻址(选择“标准-与S7-300/400 兼容”),否则会造成通信失败。

所需条件:

① S7-1200/S7-300(集成 PN 口)
② STEP7 V11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① S7-300 CPU 读取 S7-1200 CPU中 DB1 的数据到 S7-300 的 DB3 中。
② S7-300 CPU 将本地 DB4 中的数据写到 S7-1200 CPU中 DB2 中。

在S7-300 CPU一侧配置编程

1. 使用 STEP7 V11 软件新建一个项目并完成硬件配置

在项目树 “Project tree”>“Devices & Networks” >“Networks view” 视图下,创建两个设备的连接。用鼠标点中 PLC_1 上 317CPU 的 PROFINET 通信口的绿色小方框,然后拖拽出一条线,到另外一个PLC_2 上的PROFINET通信口上,松开鼠标,连接就建立。

2. 网络组态

打开 “Network View” 配置网络,首先点中左上角的“Connections”图标,选择“S7 Connection”,然后选中 317-2PN/DP CPU,然后右键选择“Add new connection”添加新的连接,如图1. 所示。

图1. 添加连接

然后在“Create new connection”窗口中,选择“Unspecified”,然后点击“Add”建立 S7 连接,如图2.所示。

图2.建立 S7 连接

“S7_Connection_1”为建立的连接,选中连接,在属性的“General”条目中定义连接对方 S7-1200PN 口的IP地址,如下图3.所示。

图3. 定义连接对方的 IP 地址

图4. 定义通讯双方的 TSAP 号

注意:S7-1200预留给S7连接两个TSAP地址:03.01和03.00

图5. 连接 ID 号

配置完网络连接,编译保存并下载。

图6. 通讯连接状态

3. 软件编程

在 OB1 中,从“Instruction” >“Communication” >“S7 Communication”下,调用Get、Put通信指令,创建接收和发送数据块 DB3 和 DB4,定义成 101 个字节的数组,程序调用如下图7.所示。

图7. 程序调用功能

功能块管脚说明:

CALL “GET”,%DB1//调用 GET,使用背景DB块:DB1;
REQ :=%M0.7//系统时钟 2秒脉冲 ;
ID:=W#16#0001//连接号,要与连接配置中一致,创建连接时的连接号,如图5.所示;
NDR:=%M2.0//为1时,接收到新数据;
ERROR:=%M2.1//为1时,有故障发生;
STATUS:=%MW4//状态代码;
ADDR_1:=P#DB1.DBX0.0 BYTE 10//从通信伙伴数据区读取数据的地址;
RD_1:=P#DB3.DBX0.0 BYTE 10//本地接收数据地址;

CALL “PUT”, %DB2//调用 PUT,使用背景DB块:DB2;
REQ:=%M0.7//系统时钟 2秒脉冲;
ID:=W#16#0001//连接号,要与连接配置中一致,创建连接时的连接号,如图5.所示;
DONE:=%M3.0// 为1时,发送完成;
ERROR:=%M3.1// 为1时,有故障发生;
STATUS:=%MW6// 状态代码;
ADDR_1:=P#DB2.DBX0.0 BYTE 10// 发送到通信伙伴数据区的地址;
SD_1:=P#DB4.DBX0.0 BYTE 10// 本地发送数据区。

4. 监控结果

通过在 S7-300 侧编程进行 S7 通讯,实现两个 CPU 之间数据交换,监控结果下图8.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