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PLC怎么输出50Hz正弦波?

楼主(2019-01-03):
请问施耐德PLC 怎么输出50Hz 正弦波?谢谢!

网友A:
用PLC输出正弦波,我也准备有空试一下

网友B:
可以采用PWM脉宽输出模式,设置占空比,PLC应该都有这个功能,施耐德不是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PWM脉宽输出模式,设置占空比,PLC应该都有...



请问怎么采用PWM脉宽输出模式,可以提供资料参考下吗?谢谢!

网友C:
用高速输出口做一个20ms的脉冲信号,应该就能出来,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用示波器监控一下!

网友D:
正弦波是模拟信号,PLC是不能直接输出的,PWM是方波吧,

网友:
楼主弄出来后能不能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