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发光字安装说明及分类

楼主(2019-01-04):
不锈钢发光字是发光字中的一种,不锈钢发光字属于高档的发光字系列,比普通的发光字要高很多,不锈钢发光字制作安装也有众多特点:难度高、不容易粘合、整齐性难以把握。

不锈钢发光字

下面让标识圈小编根据多年经验分享来说明一下。

第一种:分贴墙安装

第二种:不锈钢字离墙安装后,加led灯,还有不锈钢字制作安装还需配合其它工艺过程,所以它的制作安装过程都较为复杂难做。

不锈钢字的制作加工需要经过多道严格的工序,其制作在金属字中是比较难的,不锈钢发光字制作的步骤。

不锈钢发光字

第一:不锈钢字要进行切割,结合线切割、激光切割和水切割

第二:用焊枪焊接,再打磨、包边,到这一步字形就基本出来了

第三:进行抛光,得到光滑的表面和如镜面

一般的光泽,可以说这是一个精雕细琢的过程,不锈钢字的好与坏与制作工艺及经验有着密切联系,但它的金属感觉,高档色泽是很多金属字所不能比的。

不锈钢发光字

不锈钢字也有不同的分类,按四种方法来分类

第一种:依据不同的分类方法,不锈钢字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第二种:从外观不同可以分为,拉丝不锈钢字亮面不锈钢字

第三种:从制作工艺可分为,焊接不锈钢字实芯切割不锈钢字

第四种:依据市场上不锈钢板材的不同材质,又分为304不锈钢字及201不锈钢字。

网友A:
不锈钢字也有不同的分类,按四种方法来分类

一种:数控切割机  依据不同的分类方法,不锈钢字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二种: 数控火焰切割机 从外观不同可以分为,拉丝不锈钢字亮面不锈钢字

三种: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从制作工艺可分为,焊接不锈钢字实芯切割不锈钢字

四种:依据市场上不锈钢板材的不同材质,又分为304不锈钢字及201不锈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