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100热电阻能串联电阻吗?

楼主(2019-01-04):
    现场一支热电阻比实际温度低3度左右,(PT100电阻信号直接进PLC,没有温度变送器)偏远地区一时半会也买不到,查分度表温度升高一度电阻值在0.37欧姆左右,线路中能否串联1欧姆电阻,增加阻值使显示温度提高?问了一下供货商,说干扰大,请大能给个方案。

网友A:
直接在PLC里面加补偿不就行了?读取的温度加上补偿温度

网友B:
st语言写的功能块,调用实例加注释,    谢谢啊!

楼主:
PLC改不了,没留程序,用的和利时LM3109,能反向读出来吗

网友C:
“问了一下供货商,说干扰大”

 。

狗屁

这家供应商,懂个几把毛干扰呀。

温度波动不大,串电阻就串白。

不就是想凑个数,提高3℃左右测数么。

网友D:
Pt100检测电流都是微安级别电流,串一个电阻根本就不会导致发热电阻漂移之类,这个只能说供货商有点无知,这种供货商直接咔擦得了!!

还有:Pt100一般都需要加接导线一般都是误差增大,你这个偏小:证明你买的Pt100是假货,直接换供应商

网友E(2019-02-12):
测阻值,对照分度表,判断是热电阻问题还是二次表的问题,然后再解决。

网友F(2019-04-15):
组态显示上加个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