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齐分享】唠唠家常得好礼—福禄克寻找意见领袖倒计时

楼主(2019-01-04):
只看,不参与,怎么可能会有大奖砸到自己?

2019年新的一年开始啦~福禄克给您一次机会,动动手指分享一下您使用福禄克产品的体验,测试案例或是特别故事(规则见如下)就有机会赢取礼品哦!还在等什么?动动手指,快来参与活动吧!用最好的姿态迎接2019年!与福禄克一起在不断自我挑战中开启事业新起点!

Fluke活动产品大合影

钳形电流表: F376

接地电阻测试类:F1625-2、F1630

绝缘电阻测试类: F1550C/1555、F1587、F1537

示波表: F120B、F190II

电能质量: F1760/1750、174X、438、430-II、173X

蓄电池内阻测试: BT521/520/510/508

振动测试仪: F810、830、805、802、820-2

过程校验(压力、温度、回路):F754、726/725S/724、729、721、719/718/717、773、709、787/789、773、154等

节能检测:F1732/1734

活动规则

发布您的使用体验,测试案例或特别故事等,告诉大家福禄克的测试产品具体解决了您哪方面的检测难题,内容详实以图文为佳,包含产品图、工作场景图、数据特写、分析软件等。

注:仅限福禄克品牌产品(“接地/绝缘测试类、示波表、电能质量、节能、机械振动、过程校验”等)

参与方式

     在帖子下方按照活动规则直接回复您要分享的内容即可。

活动截止时间

2019年2月1日

奖项设置及奖品

意见领袖奖:

金奖  1名        ——拉杆箱

银奖  2名        ——小米方盒子音箱

铜奖  3名        ——小米移动电源

*本帖下方分享的用户中,按照内容详实图文并茂的评选原则,选取6名获奖用户。

幸运参与奖:

参与奖  20名      ——福包(Vertical)

                                                           福包(Vertical)

*本帖下方分享的用户中,选则内容尚佳的20名用户获奖。

以上获奖用户均由福禄克官方人员筛选。

网友A:
福禄克总是这么给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总是这么给力啊。

网友C:
FLUKE 绝缘电阻测量仪试用报告

国家规定,绝缘电阻测量仪属于强制检定类(Q类)仪器,由此可见她的重要性。在工厂,由于设计、安装、施工等各种各样的原因,绝缘电阻不能满足技术要求,会给电气设备稳定运行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目前国内市场上,绝缘电阻测量仪可谓鳞次栉比,鱼目混杂,如果随随便便地选用一款,很可能省下了芝麻钱赔了个大象价,得不偿失,给以后埋下大隐患。

高兴的是,笔者10月份有幸拿到了一款FLUKE 1535绝缘电阻测量仪。近年来,FLUKE新产品的市场推广可谓如火如荼,风起云涌,在其凌厉的攻势下,国内测量测试市场FLUKE一枝独秀,引领风尚。1535绝缘电阻测量仪是福禄克推出的一款中端产品。现在,让我们走近它,来看看这款仪器到底有哪些亮点和值得关注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配置情况:绝缘电阻量程高达500GΩ;具备自动计算的极化指数/介电吸收比功能;2500V测量次数高达1300次;高安全性设计,符合CAT IV 600V标准及电力行业规范DLT845。这样过硬的指标可以让我们放心的开始使用了。

下面是与她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依然是十分熟悉和醒目的福禄克黄。手握1535,有一种结实厚重的感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可以开始试用工作了。

测评地点选择在钢铁厂,监测目标是高炉电气设备。

1、易用性方面:下图是测量电气控制柜内的情况。按功能键切换电压等级,按测试键数据瞬间呈现,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无需繁杂的技术培训,傻瓜式的应用,很利于快速的推广普及。

2、测量范围方面:高达500GΩ的量程范围,作为一名老电气也是第一次见到。1535可以应用于电动机、发电机、电缆或开关装置等电气设备,适应范围广,涵盖了所有电气自动化设备、运转机械设备以及绝大多数静置设备。我们在试用过程中,引起了维护工人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围拢上来,抛出了一大堆问题,得到了满意的答案,露出了艳羡的目光。

3、设备巡检的好帮手:目前好多岗位维护人员对设备进行巡检还在用摇表。1535经专门设计,性能先进,使用安全、简便,非常实用,它是故障排查、调试、预防性维护应用的绝佳帮手。在数字化、智能工厂建设的今天,电气人员也必须鸟枪换炮,升级装备,而FLUKE 1535绝缘电阻测量仪就是摇表最理想的替代者。

4、耐用性方面:我们知道,钢铁企业的特点是粉尘多,震动大,交叉作业多,磕磕碰碰在所难免。1535能否经得住这样的考验,关系到它的生命周期和普及推广。我们在1535开机的状态下,站在距炉台近2米高的热风管道上做了一次抗跌落试验,之后检查看到外壳没有出现裂纹。看来1535还是挺皮实的,钢厂值得推广。

5、携带方面:1535的主设备和附件集成在一个小箱子中,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上现场爬高上低携带很方便。

6、数据校准方面:试用中,电气人员提出了几个问题:如何保证1535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呢?需要周期校准吗?又该如何校准呢?校准周期是多长时间呢?但是,我相信,随着与FLUKE 1535的深入接触,这些都不是问题,FLUKE 总是有办法让她实现量值溯源。

总结:FLUKE不愧是过程测量领域的翘楚,1535这一款绝缘电阻测量仪无论在外观设计、性价比、技术性能、功能应用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能够满足工业领域长周期的可靠监测需要。不过,福禄克的产品价位偏高,属于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型。希望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将价格降下来,让更多的电气工程师都能享受到1535绝缘电阻测量仪为智能工厂建设、精细化高效生产带来的巨大便利。

网友D:
引用3楼回复:静下心来好好写一写。

网友E:
,活动多多,来参与吧

网友F:
福禄克的服务很周到,接触过它们的红外温度传感器,高大上

网友G:
之前正好参与过一个FLUKE的试用活动,试用报告分享给大家!

网友G:
FLUKE-1732仪表试用报告

一、     试用场合

由于出差在客户现场,所以委托将仪表直接寄至客户公司,非常方便、快捷,我选取的是用电量较大的铝屑处理炉的空开下端口进行测量测试,如图在配电室内。

二、试用过程描述

由于第一次接触此类仪表,所以先看说明书是最基本的,对三相电压的理解停留在书本上,现场应用也就是用万能表简单的测量一下三相电压以确定其平衡性,用电流表卡出电流值来判断实现电流值,所以熟读说明书成为了关键,看到好多种的接线方式,了解清楚接线端子对应的插头(其实无所谓,仪表有防错式的,就是想插错也不容易),我就抱着仪表下配电室了,开启柜门,去掉必要的端子盖防护,又粗又大的接线端子就裸露在我的眼前,想象着它流过的大电流和高电压,我的手开始发抖了,因为第一次使用此款仪表嘛!

安装电流环,这个我是不怕的,因为以前用过电流互感器的线圈,而且它是安装在缠满绝缘层的护套外面,成功,如图示

读数如下图所示

这只能读到电流值,想要读取功率值,必须要夹电压夹子的,这个我是发怵的,因为怕起电火花,怕被粘上,脑海中闪现过录像中放映的各种电柜事故的场景,大火球、一片烟,人就没了,都能烧成炭呀!唉,就当为了科学献身也值得了……

后来证实我想多了,因为仪表在设计时肯定想到了这些安全措施的,仪表的夹子是锯齿形状的,此设计防止了接触起电火花,而且手触摸的夹子处的绝缘很好的,所以此处担心是真是多余的,但是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毕竟是高压电呀!

读数是这样子的,如下图示

貌似电压和电流是正确的,但是功率怎么能出负值来呢?百思不得解,没事再翻翻说明书,终于找到了缘由,因为选择的接线方式与仪表自身选择的不同,仪表的选择是没有接零线N的那种,而实际我是接上的,所以……

好在仪表有个自己修正的功能,验证连接按钮,轻松搞定了,计数也正常了。

从读数上来看,三相还是比较均衡的。

最后来研究一下它的记录功能。接通仪表,经过一个小时的数据采集,记录下了如下图中的各种曲线及二次数据的统计分析数据。

数值与图表想结合的方式,使得一眼就看出了数值的波动情况,直观反映出了电压及功率的变化情况,而且还有存储记录功能,方便取得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参考。

三、     试用体会及建议

通过短暂的试用过程,基本了解了1732的功能特点,它的更多的优点在于细节,比如下图

可能都注意不到,或者不太清楚我想表达什么,它只是一个简易的套装颜色管的小工具,借助它可以轻松方便的将颜色线管穿到线上或者脱下来,纯手工穿上还真得费些劲儿呢,而且可以保存多余的线管哟,防止丢失可重复使用的!

夹具牙口设计,点状接触,加上曲线的牙纹,适用于各种线径和平面接触均可,夹具尾部手持部分符合人体学的设计,方便使劲用力,更便于用户使用。

当然它的优势在于方便的测量,全面的数据分析,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实现,这些功能毋庸置疑。

总体来说,作为一款专业的电能测量工具,它已经达到了完美,无论从外表结构和内部功能实现,以及软件的读取方面。但是对于FLUKE相关的产品,也咨询过一些类似的产品,它的劣势还在价格方面,兴许真应了那句“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对于眼下的企业来说,成本问题可能是头等大事,它能用百千元钱解决的事,可能去花上万元买高大上的工具吗?至少在我身边的老板脑海中不会同意这样的想法,因此开发同等品质低价位的产品可能会更受推崇,大家说呢?

网友H:
回复内容:赞

引用 网友G:
FLUKE-1732仪表试用报告一、     试用场合...

网友I:
上面要求的几种产品我都没用过,怎么参与呢?我还是围观吧

网友J:
买了几个fluke的产品有的用的不是太满意。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福禄克的服务很周到,接触过它们的红外温度传感器,高大上

网友L:
              我与福禄克177c的故事

    干了快30年维修的我,最喜欢的是福禄克的表,以前最早用的是指针式的老表,直观简单,测量电阻和电容非常的方便,测量电容比较直观,好坏很容易就分辨出来,容量大的反应快,表笔正反一交换就可以判断出来了,但对小容量的电容就没有办法了,几乎没有判断功能,只能凭经验和通过特殊方法来测量,而且指针表有个不好处理的问题就是不能打错位置档,如果打错了位置,会烧坏连接的电阻,需要更换同样精度的电阻,影响以后测量的效果,每次测量的值误差比较大。2012年自己花3000元买了177c福禄克表使用到现在,除了更换过3次电池以外,几乎没有为修表花过什么精力,这块表买来的时候只有福禄克的专用表笔和说明书,其它就没有什么了,为了方便使用我专门买了福禄克的测量套件,可以测量SMD、高压表钳、带尖针、带勾测量。该表测量非常方便,适合各种场合维修,有专用带磁性的挂带,在维修CNC,线切割和粉层比较恶劣环境时特别好,可以吸磁在任何干净的面上,测量时候只需观看表显即可。

     表测量的时候,有时打错了档位也没有关系,经常测量交流电压时候打在其它的档位,从没有烧过表,测量位数精度比较满意,反应速度也是此表的特色之一,可以和专用的国产专用电压电流表比美了,唯一就是测量电容只能是在10000UF---100nf之间,范围似乎窄了点,最满意是用这款表维修集成电路,电压反应速度快,可以直观观察到电压从0.001到99.99变化值,很容易就判断逻辑功能正常是否。

网友M:
热成像仪不算测试设备吗?

使用Ti32很多年了,起因是一起配电站补偿电容柜火灾。然后,我就提出来必须上更先进的检测手段了,不然,还会有事情发生,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巡检电工的责任心和职业素质。那年,应该是2010年。后来就上了这台Ti32,有了这个利器我管辖范围内的配电站再也没有出过问题。看上面的图,哪里在发热哪里是高热点清晰明了。图4那个发热的进线连接螺栓,UPS进线螺栓,原因其实是进线断路器发热,那个台UPS又是法国进口的,最后通过施耐德成都办事处在法国仓库才找到货,差不多花了一个月时间。在此期间完全依靠每天用Ti32检测温度变化,据此判断断路器发热状态是否在继续恶化,最后终于成功等到法国的新断路器送到现场更换,成功化解危机。另外,及时地更换发热的补偿电容避免发生电气火灾更是常事。

网友N:
福禄克的产品使用很方便!!

网友O:
电能质量: 435:

       实际使用了多年,有一个直接感受,电池不耐用。

建议:采用老式的手机的设计,电池和仪表本体做成可分离形式,标配2组电池和座充。这样可以非常适用情况复杂的现场,不用临时拉线。杜绝不安全的隐患。使用也会更加方便。如果电池衰减或损坏,随便另购即可。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P:
回复内容:哪有下载,我咋没见

引用 网友Q:
下载看看的,谢谢分享!!!!!下载看看的,谢谢分享!!!!!

网友R:
 这是第三次试用Fluke的产品了,别的不说这产品做工质量的确是让人喜欢,作为一名技术人员设备质量可靠才是我们正常工作的一个根本保障。下面谈谈我此次的使用体验。

外观:(包装简洁)

首先T6-600钳形表采用的包装和市场上大多数产品还是有些区别,包装简洁环保,没有各种太繁杂的外包附件,这次采用了黄与黑搭配的透明塑料与纸板包装。包装的正面印制了产品的钳形表的特色功能;背面是主要技术指标及厂家相关信息。

今天用Fluke T6-600来到工厂进行测试,正好我们一台检测设备的瞬间加热电流需要测试,接好设备上电,结果设备显示0,检查发现电缆没有进入到红色圈里,找来同事帮忙固定,再次上电瞬间启动电流居然达到了10A,稳定后大概在3A左右。后面一些设备都是直流电,这款设备不能测试直流只能作罢。

设备带电指示(警示)灯很是醒目,随时提醒我们注意用电安全,另外绿色的背光也很舒服。本次计成开口方便了日常的测量,比如有些线缆测量位置较小,使用以前FLUKE 钳形时中间一相电流很难,甚至无法测量。

优点:

1、隔空测电压;

2、FLUKE一贯的可靠性与耐用性(我们客服人员指定只能 使用福禄克产品);

3、大屏显示;

4、开口设计,解决了测量一些狭小空间的不便

待改进:

1、用户手册内容简单,建议完善一下产品说明;

2、FLUKE T6-600功能改进不大,只能测交流有效,直流测试功能没有。

综上,Fluke T6-600钳形电压表延续着FLUKE仪表的简单、易用、可靠的质量标准,在企业以及日常用电安全方面,很值得信赖。

网友D:
福禄克FLUKE 17B DIGITAL MULTIMETR表帮我解难题

1、自制发生器申报项目,领导要现场演示发生器功能。

眼下申报项目前,所需仪器设奋一旡所有,身边只有一块福禄克FLUKE   17B   DIGITAL MULTIMETR表;如图1

2、福禄克FLUKE 17B DIGITAL MULTIMETR表演示其功能如下(2)

2-a监测发生器开关状态

2-b 监测发生器开关起动电压

3、领导对演示认可,同意项目申报。

4、在制作中帮我进硬软件初调监视,如图3

3  硬软件初调监视

网友S:
FLUKE交流漏电流钳形表369体验报告

FLUKE,在我们搞测量的人心目中,它就是行业翘楚,领域先锋。笔者有幸拿到了一款FLUKE交流漏电流钳形表369。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款钳形表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惊喜。

初次见面:钳形表369功能齐全(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读数和保持功能,前置灯,背光灯,自动背光关闭和自动关机)。钳口很大,用起来敞亮利索。此表精度高(最高1uA精度,最小3mA量程),抗干扰性也很好,测量准确。前置的LED 工作灯,可以帮助电气人员在黑暗中作业。

拿了一块FLUKE17B万用表与369比对,同时同地测量同一处电流,以检测369的准确度。结果是上述两块表相差1mA,结果令人满意。由此可见,369的准确度可以满足生产监测需要。

钳形表369操作上简单,上手快。只需单手解锁,套线,松手,一组电流跃然眼帘,这点对推广很有好处。

    369响应时间为ms级,即测即所得,根本察觉不到丝毫的延迟,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巡检效率,不会导致巡检人员的疲劳感。内置滤波器可选择打开滤波器来确认漏电流的原因是否高频谐波引起。369漏电流钳形表是电气人员在设备安装、维护、维修过程中的得力助手。

总之,FLUKE369这一款钳形电流表完全能够满足工业领域长周期的监测需要,值得拥有。

网友T(2020-07-16):
谢谢楼主分享,奈何积分不够啊,好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