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200A充电电源,找同步整流资料

楼主(2019-01-04):
准备做一个200A充电电源,找同步整流资料

网友:
200A?充什么的

网友A:
电压等级是多少?负载特性?

网友A:
500A可控硅调压,散热问题很重要!

楼主:
这个是给2000AH  80V蓄电池组充电用的,充电参数要求是16小时充满,因为电流较大所以拟不采用可控硅控制充电电流,用同步整流才能达到效率(要求充电效率达到92%,用可控硅撑死了做到82%,因为可控硅耗损大发热厉害额外散热又需要增加耗能,同步整流压降控制在0.25V~~0.45V,可控硅压降最低都是1.6V以上)

网友B:
同步整流对低压大电流电路提升效率显著,80V电路在整流元件上减少1V,效率只提升1/80。不过,用MOS管整流,发热量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整流对低压大电流电路提升效率显著,80V电路在整流...

本来按照充电要求是需要400A输出电流的,MOS管导通电阻只有0.013欧姆,

200A电流耗损电压2.6V,400A更加是5.2V,想想普通大功率可控硅等效电阻在最小在几百毫欧姆,而且PN结固定耗损0.6V~0.8V,实在恐怖

网友C:
关注中,希望直播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