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的从业方向有哪些?

楼主(2019-01-04):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嵌入式技术已全面展开,成为通信产品和消费类产品的共同发展方向,在通信领域、广播电视领等得到广泛应用。个人领域嵌入式产品主要是个人商用,作为个人移动的数据处理和通讯软件得到普及。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的从业方向非常多,不过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即硬件方向和软件方向。

  一、嵌入式开发硬件方向 :

  嵌入式硬件工程师主要工作职责是为产品设计硬件电路原理图,设计硬件PCB板,选择合适的元器件,焊接调试硬件电路板,保证硬件电路板的可靠性、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因为现在集成电路发展迅速,大部分集成电路厂商都会提供参考电路,所以硬件电路原理图的设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硬件工程师工作的含金量主要体现在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设计、以及电磁兼容设计,这才是硬件设计工程师的含金量所在。 一个资深的嵌入式硬件工程师年薪都在10万~ 30万之间。

  要成为一个资深的嵌入式工程师相当难,一方面要有非常扎实的理论知识,同时也要有相当的那种大型的、高频CPU、多层PCB板的设计经验。嵌入式硬件工程师要学的课程主要有模拟电路设计、数字电路设计、电磁波理论等。熟悉常用的放大电路、滤波电路、电源电路设计和分析。

  二、嵌入式软件方向 :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的职责主要是根据产品的功能需求设计好软件,让硬件工作起来。嵌入式电子产品硬件部分,大部分都是相同的,核心的都是由CPU、RAM和FLASH 几大部分组成,而软件就千差万别了。产品的具体功能都是由软件来实现的,一般来讲一个产品的实现,软件设计的工作量是硬件设计的4~5倍。所以一般情况下,一个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数量是硬件硬件工程师的4~5倍,嵌入式软件工程师需求比硬件工程师大很多,不过跟硬件工程师相比,嵌入式软件工程师学起来相对容易些。

  嵌入式系统是研究的热点,研究的同时,我们也能发现由于嵌入式系统中对微处理器的研究和硬件系统的研究早已相当长时间,所以无论是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方面,我们都很容易获得研发的资料。

网友A:
今,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提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中出现智能手机、智能洗衣机、智能电脑、智能冰箱等,你有想过这些只能家用电器是怎么做出来的吗,为什么现在社会变化这么大,是因为有一个职业嵌入式数控切割机工程师,他们利用自己所学,研发出利于我们的作品,但还是有很多人对嵌入式工程不是很了解。下面就有凌阳教育嵌入式培训老师来讲讲“嵌入式工程师职业发展方向”。

  嵌入式的发展方向有许多,门槛的高低不一,有单片机、ARM、FPGA、DSP、IC设计、微处理器体系结构等,不管是哪方面的,都需要嵌入式能力高强,懂得C语言,才能读懂程序,也能容易上手,发展的方向也会好些。

  一、单片机:单片机更新换代比较快,必须不管的提升自己能力才能适应单品机的发展,单片机的职业发展方向还不错吧;

  二、ARM:分为软件和硬件,入门、深入都不是很容易的,但是做这方便的人很多,发展应该很不错,就业较为容易,但技术上还是熟练掌握比较好;

  三、FPGA:就是硬件编程,入门很简单,做深很难,要对时序有非常深的理解和大量的项目开发经验,就算你做的特别好,数控火焰切割机前景还是不明确。FPGA近年的一大热门就是软件无线电,成本还降不下去,同时AD采样速度目前不够,导致FPGA的应用有限,一般公司都是把它作为一个验证工具比如IC设计上的验证。只会FPGA就业会很窄,也不理想,建议作为工具学习。

  四、DSP:就是算法,你需要一个名牌大学研究生以上**,同时在算法和数学上有很强的能力。如果做不到,就不用搞了。

  五、IC设计:做微处理器上的soc、前端后端、专用处理器(应该也属于嵌入式领域),入门难,成为牛人更难,对计算机体系结构,微处理器结构,集成电路等等有比较深的认识,然后项目经验大大的有才行。不过国内行情一般,外企招人少,希望今年开始国家的扶持政策能够发挥作用。

  六、微处理器体系结构:偏理论,偏宏观,研究生能够对整个体系结构有个比较浅的了解同时在局部上能够做一点设计工作,博士生能够对整个结构有较深的认识在局部上能设计。现在搞的多的是高性能体系结构,低功耗结构,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并行开发等等,因为功耗和并行限制了目前处理器的速度,所以在低功耗和并行上开发有很大的前景,同时基于神经网络的架构处理器,云计算处理器等专用处理器也是目前的一个热点。发展前景很好,但是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从中国在架构上做出的贡献在世界上分量很少就可以看出。

  嵌入式工程师发展方向很多,但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向,尤其是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只有自己感兴趣才能继续往下做下去,否则,会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