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机器人能替代人工作业哪些东西?

楼主(2019-01-04):
山东康道智能资讯:数控机床机器人能替代人工作业哪些东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数量机床机器人机械手了,那么,具体桁架机器人能做到什么还不是很清楚,本文就具体说说。

一、数控机床机器人能替代人工作业哪些东西?

1.数控机床机器人预约停止:

数控机床机器人当点击该按钮时,系统执行完文件的剩余步后进入待机状态,不会进行下次的循环操作。

2.数控机床机器人空走:

数控机床机器人当点击该按钮时,系统会执行文件中的步,并且移动到相应位置,但是不会对每一步进行解释。如执行“取料等待”指令时,机械手会运行至取料等待点处,但是不会判断是否有“可取料”信号,系统将会执行下一步。

3.数控机床机器人运行速比:

数控机床机器人调整系统处于“运行”“空走”时的速度,该参数表示为速度的百分比,可点击“+按钮可以增加运行速度,点击“-”按钮可以直接减小运行速度,或直接输入来改变运行速比。

4.数控机床机器人强制取料:

数控机床机器人当系统执行文件中的“取料等待”步时,如果“可取料”信号不满足时,系统将停在该步,不会执行下一步,此时点击该按钮,将强制执行下一步,不论“可取料”信号是否满足。

5.数控机床机器人强制放料:

数控机床机器人当系统执行文件中的“放料等待”步时,如果“可放料”信号不满足时,系统将停在该步,不会执行下一步,此时点击该按钮,将强制执行下一步,不论“可放料”信号是否满足。

6.桁架机器人扩展监视:

数控机床机器人点击该按钮时可以查看常用IO和脉冲频率监控,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查看脉冲的目标位置,还有当前位置和反馈位置。

 二、小编总结

数控机床机器人在运转过程中不停顿不休息,但是工人上班时是不可能做到不停顿不休息,同时工人的工作效率也受到心情等因素影响,工人会请假、发呆、聊天,加班要给加班工资,而数控机床机器人等工业机器人就没有上述问题,只要保证外部水电气等条件,就可以持续工作,数控机床机器人及其他工业机器人性能稳定,可以做到10年无故障。这就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网友A:
数控机床机器人在运转过程中不停顿不休息,但是工人上班时是不可能做到不停顿不休息,同时工人的工作效率也受到心情等因素影响,数控切割机  数控火焰切割机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工人会请假、发呆、聊天,加班要给加班工资,而数控机床机器人等工业机器人就没有上述问题,只要保证外部水电气等条件,就可以持续工作,数控机床机器人及其他工业机器人性能稳定,可以做到10年无故障。这就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