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使现场人员自由组合工艺(自由调用PLC各子程序)

楼主(2019-01-04):
求教大神!

MCGS与西门子 smart200连接,smart200里面已编有“升温”“降温”“加糖”“加水”“加盐”“加添加剂”6个子程序。

现在要求实现工人在现场自由组态,

工艺整个工艺为3级嵌套,工艺为最顶级,工艺下面为若干工序,工序下面为若干子程序。

工人组态完毕后,直接点击对应“工艺”按钮(或另外设置一个启动按钮也可以)所有子程序按顺序依次运行。

例如:工艺一:对应“步骤1”“步骤2”“步骤3”

步骤1:对应“升温”“加糖”子程序

步骤2:对应“加水”子程序

步骤3:对应“加盐”“降温”子程序

设定完后,就保存下来,工人点击启动按钮,

则“升温”程序走完后自动走“加糖”,“加糖”走完后自动走“加水”……,一直到“降温”走完后程序自动停止

工艺不固定,需要由工人根据实际进行自由组态和保存,比如说可能有些机器需要3个工艺,有些机器需要10个工艺。

步骤不固定,也需要工人根据实际进行自由组态,比如某工艺可能会有10个步骤也说不定

每个步骤里面对应的子程序也不固定,根据工艺不同,也需要能自由添加。

不知说的是否明白,求教大神此题怎解,图文详解最好。

或者发我邮箱也可以:yokerxiao@163.com

能帮小弟解决了,小弟定想办法回报,谢谢大神!

网友A:
多谢,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AAAA

网友A:
多谢,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121

网友B(2019-09-17):
这个你在程序里多设开关,多做连锁,在界面上选中流程路径,程序就会按流程路径执行,流程当然是子工艺,各个工艺做个块

网友C:
我最近遇到一个项目跟楼主很相似,就是一套控制柜要兼容十几套工装,客户能自己在触摸屏上组态气缸执行动作顺序及逻辑顺序,我用的方法是把电磁阀(控制气缸)进行编号,然后PLC里面实现点动控制功能,在界面上客户只需要输入对应编号就延时时间,然后一整套动作由客户自己编程完成。即使他后面增加工装也是可以的。我不用再编写PLC程序,也不用去现场。

网友D(2019-11-14):
三温区智能隧道炉触摸屏程序有吗

网友D:
威纶通触摸屏制作发生报警时自动弹出窗口示列

网友E(2019-10-14):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