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故障维修方法推荐

楼主(2019-01-04):
电动机维修时常用的方法:

1.直观检查法

直观检查法是最简单的方法,也是维修中必须采用的方法,它是通过维修人员的眼、耳、手、鼻等直观感觉,用看、听、摸、闻等最基本的手段,对电动机的故障现象进行检查,以便发现和排除故障。

1)看

看就是观察电动机的故障现象,观察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观察电容器(单相电动机)有无漏液、鼓起或炸裂现象;机械部件有无断裂、磨损、脱落、错位或太松等l各接线头是否良好,有无较多灰尘,连接是否正确,接头有无断线等,通电时电动机有无打火、冒烟现象等。

2)听

听就是凭耳朵听电动机在工作时有无异常声音。  电动机正常运转时,滚动轴承仅有均匀连续的轻微嗡嗡的声音,滑动轴承的声音更小,不应有杂声。滚动轴承缺油时,会发出异常的声音,可能是轴承钢圈破裂或滚珠有疤痕,轴承内混有砂、土等杂物,或轴承零件有轻度的磨损。严重的杂声可以通过耳朵听出来,轻微的声音可以借助于一把大螺丝刀抵在轴承外盖上,耳朵贴近螺丝刀木柄来细听。

维修人员若积累一定“听”的经验,可以快速地判断出故障部位,提高检修效率。

3)摸

摸就是用手触摸机电动机的螺丝有无松动的现象,外壳有无过热现象,当发现外壳过
热时,应切断电源,以免扩大故障。

3)摸

摸就是用手触摸机电动机的螺丝有无松动的现象,外壳有无过热现象,当发现外壳过热时,应切断电源,以免扩大故障。

4)闻

闻就是通电时用鼻子闻电动机有无焦糊昧,机内有焦糊味主要是电动机的接线头或绕组烧坏引起的。当闻出机内有不正常气味发出时,应及时关断电源,以免使故障扩大。

2.电压法

电压法主要用来测量电动机的输入电压,对于三相异步电动机,任意两相之间的电压一般为380V左右,对于单相异步电动机,输入电压为220V左右,若测量时无电压或相差较多,应对输入电路进行检查。

3.电阻法

电阻法是维修电动机的重要方法之一。利用万用表的欧姆档,通过测量电动机绕组的电阻值,可以迅速判断绕组是否开路、短路等情况。

对于三相异步电动机,三个绕组的电阻值应基本相等,对于单相异步电动机,主绕组和副绕组的电阻值根据起动原理的不同可能相差较多。

4.电流表

用万用表测电动机电流,根据所测算的电流来分析电动机内部绕组情况比较准确。因常用的万用表只有“直流”挡,而无“交流”电流挡,测量时,可在风扇电动机的电源线上串入几至几十欧的电阻(阻值不宜太大,以免影响测量精度),然后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降,根据欧姆定律会求出风扇电动机的工作电流。将此电流与电动机额定电流相比较,便能发现问题所在。

5.警换法

替换法就是指用好的器件替换所怀疑的器件,若故障因此消除,说明怀疑正确,否则便是失误,应进一步检查、判断。用替换法可以检查电动机中所有器件的好坏,而且结果一般都是准确无误的,很少出现难以判断的情况。

网友A:
谢谢各位师傅的专业讲解,我又学到不少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