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内部IO控制驱动问题

楼主(2019-01-04):
用的plc是欧姆龙CJ2M-cpu33,定位模块是nc413,以nc413的Z轴为例,内部io点2004.15是z轴停止信号,plc程序如下,但是驱动器上并没有用相应的点位,驱动器接到NC413模块的点位只有np-和pp-,那呢2004.15信号是如何传到驱动器,进而控制电机的呢,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驱动器只是接受脉冲,你不发脉冲了自然就停了!!

你驱动相应内部点位就执行相应功能,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只是接受脉冲,你不发脉冲了自然就停了!!你驱动相...

我想问的内部点位如何控制电机的,NC413模块只有np-和pp-接到了三菱驱动器上,但是程序里有JOG+,JOG-,停止等内部IO点位程序啊,

网友B:
很浅显的一个比喻,你伺服一直处于使能ON,电机处于励磁状态,你不给脉冲就不动,你给一个脉冲,他就走一个脉冲,你PLC内部停止信号就是中断脉冲的输出,这时候电机没脉冲也就立刻停止。

网友C:
可以通过PLC输出点控制继电器(间接控制伺服使能端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