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解码指令求助

楼主(2019-01-05):
求助大神们,这解码指令怎么用?手册上的解释看着太晕了。

比如上述的这条指令,解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存在哪?

网友A:
把D280中从第0位开始的7个位进行解码,存储到WR202的8个字

网友B:
R2028置1,跟三菱的解码是一样的,只是内部继电器的地址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