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使用plc实时获得伺服电机位置

楼主(2019-01-07):
老师让我使用plc获得伺服电机位置,我准备使用ocz相,要求我将位置实时显示在组态屏上,怎么做,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A:
一种方式是使用串口从驱动器上读,一种方式是把驱动器的ab输出接在plc的高速计数上,自己数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方式是使用串口从驱动器上读,一种方式是把驱动器的a...

请问一下我用第二种方式是要怎么接线,而且发送的脉冲有方向吗,能不能加下联系方式,我第一次弄实在是搞不懂,需要有人帮助一下

网友A:
AB脉冲是可以解读出方向的。如何在plc上实现,看plc手册吧。

既然是老师布置的任务,有不懂的,而且超出自学能力的,就去问老师啊。

网友B(2019-03-04):
怎么样实行看看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C(2019-09-12):
读取伺服的z相脉冲,我试过,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