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Designer.exestarterror

楼主(2019-01-07):
logix Designer.exe start error

CmActLicense runtime system is not installed

studio 5000 V28 版本创建项目时出现错误,无法创建项目

网友A(2020-03-07):
我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之后找到一个与usb相关的服务,我把他禁止开机启动,然后我关机重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B(2023-02-24):
引用 网友A:
我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之后找到一个与usb相关的服务,我把他禁止开机启动,然后我关机重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请问大侠是哪个USB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