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电缆7大质量缺陷排除方法,你知道几个?

楼主(2019-01-07):
、交联度(热延伸)不合格

交联度达不到标准,则电缆的热机械性能不合格,不能满足工作温度 90℃的要求。

交联度不合格的原因,一是配方不合格,配合剂的种类配比不当,应该调整配方来解决;二是硫化工艺不当,比如气压过低,线速快,冷却水位高等因素造成,解决的办法是首先查清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一种,也可能是几种原因同时存在,针对原因加以排除。

二、结构及外观不合格

绝缘层厚度最薄点低于标准规定的最小值,或者平均厚度低于标称值。绝缘厚度不合格产生的原因是线速度快,挤出机出胶量小,模具选配不当等。

解决办法:降低线速度或挤出机升速,调整模具的尺寸。

三、竹节状

电缆外呈竹节状产生的原因是电气,机械系统的原因造成牵引速度不稳定,二是模芯太小,或者是导体外径不均匀。

排除方法是检查机械、电气系统、排除故障。适当调整芯的大小,控制郊县外径尽量均匀,超过工艺规定的绞线能使用。

四、表面划伤

1、 电缆在硫化管中碰到上、下壁或异物。所以要求调节好悬挂度,尽量使线芯在交联管中部移动,发现异物,及时清理。

2、模套外边缘有焦烧物。解决办法是起车时将模套温度调整好,防止过热,一旦发现烧焦,应立刻停车清除,或者不会自行变好。

五、杂质

绝缘料和半绝缘料中杂质多数是在混料时和挤出机加料过程中带入的。操作过程中应严格注意料的清洁,防止外界杂质混入。

六、气泡

绝缘中产生的气泡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在挤塑时造成。解决办法是选配适当模具。屏蔽层有气泡,主要原因是料中有水分,挤出前应该干燥,二是冷却不充分,这时就会出现如下,在距线芯等距地圆周上出现一圈气泡。

排除方法:是加强冷却,上升水位及降低冷却水的温度。

七、电缆性能不合格

1、游离放电和介质损耗不合格

游离放电和介质损耗不合格产生的原因很复杂,它与外屏蔽。绝缘是否含有气泡和杂质,原材料的性能等有密切关系。

排除方法:保持原材料清洁,严格按工艺生产。

2、电缆绝缘击穿

电缆绝缘击穿的原因主要是绝缘料混入杂质和外界损伤造成,因严格避免和外界损伤造成,因而尽量避免杂质混入,半成品严格管理,防止磕绊碰伤。

注:本文摘自电气链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