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DRVI指令结束前条件中断

楼主(2019-01-07):
因设备需要相对位置指令条件里加了一个常闭点,当发生故障时脉冲停止,此时Y0一直是ON状态,新增M8343和M8344.不能使Y0复位。M8349可以使Y0复位,但M8349的状态需要PLC 从RUN到STOP才能清除。请教各位大神,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没有遇到过,是FX5U还是3U的PLC。

网友B:
你断开了还会一直ON?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条件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断开了还会一直ON?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条件导致的

-------------------------查了没有其他的条件让他一直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是FX5U还是3U的PLC。

FX3U系列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在程序驱动里先加一个常闭M位,通时先把它置位,再用M8029或M8329把它复位,问题解决了。但具体问题出在哪里还没找出来,请老鸟分析。

网友D(2020-08-16):
楼主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