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日常维护需要注意哪些?

楼主(2019-01-07):
机床出了故障,不要老是抱怨机床经常坏,首先要检查下自己的安全操作和维护保养规程是否正确。机床除正常的保持整洁和润滑以外,还必须用心维护如下几个部位:

机床的日常维护需要注意哪些主要部位?

  1、导轨在机器中是个十分重要的部件,在机床中尤为重要。机床的加工精度与导轨精度有直接的联系,小批量生产的精密机床,导轨的加工工作量占整个机床加工工作量的40%左右。而且,导轨一旦损坏,维修十分困难。所以,机床导轨不能沾染脏水和污物,一旦沾有脏物,要用干净棉纱揩擦干净后再用脱脂棉浸10#机油轻擦涂一遍。

  2、机床轴承与导轮。轴承最为各类机电产品配套与维修的重要机械基础件,具有摩擦力小、易于启动、升速迅速等一系列适应现代机械要求的工作性能以及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其性能、水平和质量对机床的精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导轮,是液力变矩器的反应元件,引导传动皮带通过障碍物或转换传动皮带方向时所用的一种滑轮,位于涡轮和泵轮之间。机床的导轮和轴承应该处于较洁净的状态,在检查的时候,应该把过于浑浊的冷却液换掉。如果短时间不开机床,要让导轮在无水的状态下转几十秒,使导轮和导轮套间的那些脏水甩出来,然后再注入少量机油后再转几十秒钟,使缝隙内的机油和污物甩出来,最后注入少量机油。

  3、丝筒轴和电机上的联轴器和键。要使该部位始终处于严密稳妥的配合状态,一旦出现键的松动和联轴器的撞击声,要立即更换联轴器的缓冲垫和键。长时间带间隙的换向后,会使轴上的键槽变形张大。

  4、控制柜与机床间的联机电缆。拖地部分要有盖板或塑料板保护,不可随意踩踏,电缆要处于松弛自由状态,不可以外力拉拽,不可使电缆插头受力,不可将电缆波纹护套压裂踩扁。

  5、在搬动控制台时要轻拿轻放,油污的手不要插拔触摸接插件或键盘。

  6、床面上的任何部位均不得敲砸或碰撞,特别是不可因超行程运动使丝架与床面干涉,那将严重损毁机床零件或精度。

  7、使导电块处于良好的导电并绝缘于床身。工作台上垫条必须与床身绝缘,步进电机的拖线要处于自如状态,步进电机确保无脏水入浸。

网友A:
这些是普通机床的保养内容,没有数控自动系统部分的,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