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怎么使用modbusrtu06号命令

楼主(2019-01-08):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可以与集线器进行通讯与操作,发送命令成功,串口地址波特率什么的都弄好了,就是这个06号命令在力控里面没有,在下搞了好久还是不行,智能求组一下路过的大神们了,以下是发送给集线器的命令:80 06 08 00 AB 56 6A B5 地址128 功能码06,寄存器首地址是2048? 清零命令符是AB56转化为十进制是43862,最后6A B5是CRC校验码,但是力控里面数据库组态应该如何组态呢?

网友A:
力控的组态软件的通讯协议都是标准的,如果你要非标准,找力控给你编辑一下

网友B:
谢谢大佬分享,努力学习

楼主:
后来发现填写地址的后面有个备注是(十六进制的),然后地址直接800+1用801就可以通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