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示波器几种故障的分析--仪器维修

楼主(2019-01-08):
  西安安泰维修有限公司根据目前维修的经验,总结出了示波器几种特殊故障的分析,供广大的电子仪器维修者参考:
  一、无扫描线
  出现无扫描线故障时应先检查电源电路、示波管电路、触发扫描电路、X轴放大器等的工作是否正常。若这些部分工作都正常,则可能是增辉通道(Z通道)的故障,因为示波管栅极电位通常比阴极电位负60—70伏,一般情况下,阴极发射电子受栅极负压抑制能到达荧光屏的甚少。X轴通道产生扫描电压的同时也产生一增辉信号,增辉信号经Z通道后送到示波管栅级,使栅极电位提高30伏左右,阴极电子就会射到荧光屏上,形成较亮的扫描线。如果无增辉脉冲或增辉脉冲幅度不够,则必然引起无扫描线故障。
  二、通电后扫描线逐渐变暗
  这种故障可能是高压电源故障引起,也可能由示波管灯丝电路故障引起。对于高压电源,为保证示波管有良好的聚焦和稳定的亮度,要求电源有很小的纹波和足够的稳定性,因此通用示波器高压电源大多采用直流~直流变换器(通称高频高压),如果高频高压电路的滤波电容性能变劣,或高压引线绝缘层老化,都可能造成高压漏电致使扫描线逐渐暗淡。
  此外,示波管灯丝一端一般是通过一电阻与阴极相连的,故灯丝也处于负高压电位。若变压器绕组对地绝缘性能变差,则会造成负高压漏电,使阴极负压绝对值减小,因而栅、阴之间电位差绝对值增大,结果造成扫描线变暗,这种故障往往与通电时间有关。要解决此问题可以重绕变压器,但比较麻烦。较简单的方法是另取一6.3伏变压器直接给灯丝供电。
  三、扫描线有调辉现象(一小段明,一小段暗)
  西安安泰维修有限公司根据多年的维修实践,总结出引起此类故障的原因主要有
  1、消隐电路隔直电容断路,失去抑制干扰能力,致使扫描线出现调辉现象。
  2、示波管老化,电子发射能力差,调制能力也差,即使微弱干扰信号也不能掩盖,造成调辉现象。解决办法最好更换示波管。
  3、重新绕制的高频高压电路的振荡变压器,在绝缘、浸渍、烘干等工序中未按严格的工艺要求进行,因而变压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热。变压器损耗增加,整流电源供给的电流就增加,整流电源中的100Hz脉动成份也相应增大,高频高压受100Hz纹波的调制,就使扫描线出现调辉现象。因此,在重绕高频变压器时,应接严格的工艺要求进行。
  导致仪器故障80%的原因都是由于使用者使用方法有误导致的,下面由安泰仪器维修中心工程师分享各类电子测量类仪器使用注意事项:
  安全注意事项可以参考如下:
  一、万用表
  1、测量时要注意档位、量程的选择;
  2、特别注意测量电流时表笔的插接位置。
  二、示波器
  1、严格限制接入信号幅度,有大信号接入示波器时,需要先预估信号电平,并选用合适的衰减器对信号进行衰减,防止大信号烧毁示波器输入通道;
  2、示波器探头接入时,宜缓慢均匀用力,避免损坏接插端口;
  3、定期检测和保养。每个月,对示波器至少进行一次半小时的加电热机,对泰克示波器做SPC操作。
  4、注意使用环境,避免在灰尘过大环境使用设备;
  5、爱惜使用,切勿碰摔。
  6、注意仪器通道接口静电防护;
  7、接口和线缆避免热插拔;
  8、探头使用时注意避免拉、拽及折弯,避免撞击/掉落等;
  三、射频类仪器:
  1、注意静电防护,尤其是裸露在外的各个接口的静电防护;
  2、注意避免接口热插拔:先接好接口,再加信号;先断开信号,再断开接口连接;
  3、定期对仪器进行维护保养.
  四、数表
  1、使用此类精密仪器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做到准确操作,避免误操作
  2、测量未知信号时,请做好保护措施,防止损坏仪器或甚至人身损害。
  五、电源
  1、电源类仪器,避免过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禁止输出端短路!
  2、输出大电流时候,应使用衰减小的导线(横截面面积足够大,或者就是够粗),保证输出到负载端的参数合格。
  3、长时不用时请关机;
  六、信号源
  1、对仪器的各项指标要清楚了解,使用时候要做到心中有数,规范操作,避免各种超过额定限制的输入输出操作。
  2、注意输出阻抗的匹配,避免过载。
  3、注意信号反灌:输出端不能输入信号。高频信号输出时,禁止输出端开路。

  4、做好静电防护,防止静电损坏。本文转载于安泰仪器维修网:http://www.agitekservice.com/index.php/show-135-3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