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WORKS2功能块FB的使用

楼主(2019-01-08):
三菱WORKS2,FX3SA,编程做了个简单的FB,就是mm和pulse的转换。大概用了5次。却只有一处正常输出了。监控发现FB中的中间值【计算1】一直为0.请教一下哪里没有设置正确?谢谢

网友A:
标签化编程自动分配地址,而DMUL的结果需要占用2个双字的位置,产生了地址覆盖,我一直觉得三菱在自动化分配地址方面像儿戏一样。

HAVE FUN!

网友B:
楼上的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化编程自动分配地址,而DMUL的结果需要占用2个双...

经过昨天的折腾,确实感受到了三菱标签化编程的儿戏了...就是为了便利才用标签编程的,结果反而不便利了...其中也有自己对它DMUL和DDIV占用64位不清楚的个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