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E-A原点复位无动作

楼主(2019-01-09):
师傅们好

    最近在尝试用三菱PLC FX3U通过Modbus控制伺服MR-JE-A,现在MR-JE-A那边的通信设置好了,PLC和伺服可以通讯连接上了,可以JOG启停,接下去尝试原点复位,但是电机没有动作,设置如下

  1. PA01运行模式设置为1006,定位模式

  2. DOG信号接入CN1-35,并用MR-Configurator监控外部IO,DOG有输入

  3. 按照MR-JE的Modbus通信手册使用方法给各个寄存器写入参数

    写原点复位寄存器6098H,为08h

    写运行模式寄存器6060H,为定位程序运行模式-102

    写原点复位速度,爬行速度寄存器6099H,复位速度1536,爬行速度16

    写加减速时间寄存器211E-211FH,为1ms

    写运行模式寄存器6060H,为原点复位模式K6

    写运行使能寄存器6040H,先写0Fh,再写1F

    因为没有断电,所以没有写入EEP-ROM

  5. 以上写入是用Modbus Poll写入的,并且用读取命令可以查看到相关寄存器都已经写入数值了

现在电机没有进行原点复位动作,不知道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呢?不胜感激!!!

网友A:
等待中dengdaizongdengdaizong

楼主:
跪求大神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