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实现按钮的自动连续运行?

楼主(2019-01-09):
MCGS上我有1,2,3,4共4个按钮,每个按钮对应一段PLC程序,另外还有个启动按钮,

请教大神如何实现我点击启动按钮,按钮1自动运行,按钮1运行完了自动运行2,2运行完了自动运行3,3完了自动运行4

网友A:
写脚本来做很简单吧, 如 if ... then ....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放PLC程序里面比较好。为什么要放触摸屏里面呢。触摸屏只用指示灯显示现在运行到那一阶段也行吧

网友B:
按钮1运行完了自动运行2,怎么来判断按钮1运行完了呢。还是得靠PLC的反馈吧。毕竟每个按钮对应你PLC里面一段程序呢。

网友C(2019-09-17):
顺控,这都不会

网友(2020-04-07):
好文章,非常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