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200PID控制方法

楼主(2019-01-09):
求教各位老师,我想学习一下PID实时控制方法,最好有程序,Smart200和1200的控制程序方法,利用热偶温度模拟量4-20MA来实现比例阀的实时控制方法,希望老师能给我个案例,这样学习起来方便一些,谢谢啦。

网友:
西门子的没有,比例阀接收的信号不应该是模拟量吗?反正信捷这边是要接DA扩展模块的(BD板),测量的热电偶信号转化为数值量发给PLC,再通过PLCPID运算后得出的值经DA转换后发给执行器(比例阀),个人建议你看下对应的PLC手册和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4/617085_1.shtml

adh.PNG就是要两个模拟量比较,大致相等就可以了。

网友A:
认真阅读手册

网友B:
硬件:西门子CPU224XP本身所带的模拟量输入和输出,电压信号的都是0~10V,电流输出是0~20mA。对应的内存中的数字值是0~32000。也就是说当给模拟量输出内存赋值32000的时候,电压输出是10V,电流输出是20mA。

因为你的仪表输出是0~20mA或者4~20mA,建议你并联个250欧姆的0.5瓦的电阻,将其转变成电压信号。

软件:PID不会使用就用比较程序,一样得到想要的程序。

PID使用参考: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ab69b270be522f2ca6189f44.html

网友C:
并一个500欧姆的电阻,把电流信号转变成电压信号。

网友D:
1200在TIA中的“工艺对象”里有自带的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