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拉斯空压机的控制器能否与PLC通讯呢?

楼主(2019-01-09):
一个朋友接了一个项目,有三台阿特拉斯的螺杆式空压机带干燥机,控制器是elektronikon,

现在想增加触摸屏和远程监控的功能,就是触摸屏和远程上可以监控压力,也可以控制启停;初步想法是增加一个PLC与控制器通讯读写信息,然后增加一个带网络控制的显控触摸屏,有几个问题:

  1. 控制器有485口,支不支持MODBUS通讯呢?参数如何设置,地址怎么确定

  2. 如果不能通讯,用IO输入输出,再把压力信号分一路给PLC,可不可行

网友A:
用IO输入输出,再把压力信号分一路给PLC,可不可行

用I/O输入输出,给PLC 没有问题,但是压力信号需要找一个,一分二,压力信号的(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需要购买一分二,一个给PLC,一个给空压机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直接把控制器干掉,重新用PLC+触摸屏做一台控制系统

网友C:
你要买一个阿特拉斯的getwall模块,该模块可以与plc进行profibus和modbus通讯,就能实现你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O输入输出,再把压力信号分一路给PLC,可不可行用...

请问这样的项目应该报价多少呢?

楼主:
客户给了控制器的操作说明,知道通讯怎么搞了,准备用200SMART+1000IE,材料成本四千吧,报价应该多少呢

  • hl113000

    楼主你好,我这边用户做一个阿特拉斯的空压机集控,由于时间久远,用户没有资料,能发一分这个资料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客户给了控制器的操作说明,知道通讯怎么搞了,准备用200SMART+1000IE,材料成本四千吧,报价应该多少呢

这种项目嘛近的话差旅费低点整个两三万 远点的就再加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直接把控制器干掉,重新用PLC+触摸屏做一台控制系统

你好厉害哦,恐怕连战斗机控制系统都可以用PLC 触摸屏给改了,就是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直接把控制器干掉,重新用PLC+触摸屏做一...

目前空压机一切运行正常,如果改成全部功能PLC控制,恐怕工作量很大,所以我想的是就监控一下压力温度,控制一下加载卸载,顺便远程可以监控状态就好了,其他的温度报警等由原本的控制器去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给了控制器的操作说明,知道通讯怎么搞了,准备用20...

材料费你应该是初步计算4千,在加点余量,然后报给可以,我们都是明码标价。

材料费多少钱,人工多少钱,编程调试多少钱。怎么也要2-3万。还有后期维护呢。

网友F:
你用PLC 远程通讯网关 点对点 做通讯组网不就可以了

网友G(2019-03-20):
引用 楼主:
客户给了控制器的操作说明,知道通讯怎么搞了,准备用200SMART+1000IE,材料成本四千吧,报价应该多少呢

没有加combox不行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客户给了控制器的操作说明,知道通讯怎么搞了,准备用200SMART+1000IE,材料成本四千吧,报价应该多少呢

记得阿特拉斯都只能走can,私有协议,不接combox好像没办法吧,不知道您怎么搞定的,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H(2019-05-23):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直接把控制器干掉,重新用PLC+触摸屏做一... 内容的回复!-------------------------目前空压机一切运行正常,如果改成全部功能PLC控制,恐怕工作量很大,所以我想的是就监控一下压力温度,控制一下加载卸载,顺便远程可以监控状态就好了,其他的温度报警等由原本的控制器去做

您好朋友   能不能给我一个阿特拉斯控制器的  手册  我近期也需要做一套这样的系统    谢谢   15881133756@163.com

网友I(2020-05-27):
引用 楼主:
客户给了控制器的操作说明,知道通讯怎么搞了,准备用200SMART+1000IE,材料成本四千吧,报价应该多少呢

不用combox怎么实现485通讯的,请教

网友J(2023-04-19):
是直接走的modbus rtu通讯吗?不需要其他模块了吧!?

网友K(2024-01-22):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王阿喵 客户给了控制器的操作说明,知道通讯怎么搞了,准备用200SMART+1000IE,材料成本四千吧,报价应该多少呢     内容的回复:不用combox怎么实现485通讯的,请教...

网友L(2024-10-07):
需要用combox-s吧

网友M:
好像是有转换成modbus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