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活动)技术的擂台,勇夫的舞台!

楼主(2019-01-09):
以前每到年底,总有迎新年活动陪伴大家,今年亦是如此!

所不同的是,以前活动都拘泥一个,参与比较受限制,制约了大家丰富想象力!

今年活动和往年不同,为鼓励大家想象力的充分发挥,可以自己设置题目。让大家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真正体现论坛“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宗旨!

活动要求

1、每个人都可以跟贴设置一个小项目,比如PLC技术性应用,路口红绿灯的控制,发帖者写出自己的要求,编程不限于某种PLC,这样可以体现不同PLC的编程语句,让大家对更多PLC有个初步了解!

注意跟贴设置的题目要求为红色字体,目的和跟贴内容加以区分,回帖者应注明:参与题目+参与内容。

2、题目的设置不限于PLC类,触摸屏、变频器,伺服,传感器,软启动等都可以设置题目,题目内容也不仅限于单个种类的应用,可以是PLC和变频器的通讯,也可以是触摸屏控制变频器的实际操作应用。

3、每个人设置题目最多为3个,答题次数不受限制,严禁跟贴回复和活动无关内容。答题内容要求文字图片,程序以及参数设置,故障处理内容做详细描述为佳。

活动奖励

1、最佳题目设置3名,每人奖励50MP,优秀题目设置5名,每人奖励20MP;

2、最佳题目解决方案设置5名,每人奖励100MP,优秀题目解决方案10名,每人奖励30MP;

活动期限

1、2019年1月10日起——2019年3月1日止;

2、2019年3月2日公布获奖名单

期望寄语

2019年祝大家事业、家庭更上一层楼!开开心心每一天!!技术者的擂台,勇敢者的舞台。有技术你就来!!

网友A:
首席支持!

比如:软启动 如何根据不同类型的负载设置启动参数?

是这个样子吗?

网友B:
有技术你就来吧,

网友C:
首席支持! 先看一个样板!

网友D:
支持,好的学习平台。

网友E:
这个活动比较独特!点赞支持!

网友F:
我先来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希望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PLC型号不限,关键是给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

问题:如何用PLC计算出一组10选2的组合,2个数的组合的总和最接近目标值,且可以记录下这2个数据的寄存器号。

我打个比方,共有10个寄存器,里面防止不同的数值,暂时标记为D1-D10,那么10选2就会有多种组合,如D1D2 D1D3 D1D10 ---D2D3-----D9D10,求出取到的2个寄存器的数据,并求和,比如和值分别是9.8  10.6  11.0等等,然后和值和目标值比较(假设目标值是10),那么9.8这个数据最接近。然后回追9.8对应的寄存器是D1D2,给出1,2这2个记号。

这个题目可能会有多层循环嵌套,不用考虑运算时间的问题。

网友A:
回6楼

问题:如何用PLC计算出一组10选2的组合,2个数的组合的总和最接近目标值,且可以记录下这2个数据的寄存器号。

分别求和共44次,减去目标值,把结果排序(对应的存储位置不能动否则不能递推回原寄存器号),找出最小值(绝对值)(当然不排除同时出现n个),然后对应最小值查找排序前的位置,最后一步根据排序前的位置查找对应的两个寄存器号。这个过程非常繁琐,也是最笨的办法,就如你说的会有多层循环嵌套,运算时间较长。

网友G:
回6楼:问题:如何用PLC计算出一组10选2的组合,2个数的组合的总和最接近目标值,且可以记录下这2个数据的寄存器号。

    先分区排列;<1/4;1/4-1/2;1/2-4/3;3/4-1.若无在此区域的,最小两数相加;

    正常1区配4区;2区配3区;互加。

    若只有1,2区;则最大两数相加;

   若只有3,4区;则两最小数相加;

   其它情况,缺2区,则1,3去匹配互加;

                    缺3区,则1,4区匹配;

                    缺1或者4区,都2,2区匹配互加。

网友B:
高手如云呀

网友H:
问题  如何用plc去做跟踪计数,比如传送带有个编码器可以一直计数(D0,双字),当启动按钮打开时清零开始计数,固定位置(X1)有信号时,记录当前数据(D0的实际位置)。当物体进入到处理区时需要把当前物体的记录数据传送给D100。 LM固定缓存距离最多可容纳50个物体,AAAA.png

网友I:
标题:只需千元即可打造6轴输出控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标题:只需千元即可打造6轴输出控制

这个你不考虑品牌跟功能的话,国产很多品牌的PLC都可以,价格低的难以想象。如果脱离PLC直接用控制卡的话更EASY

网友H:
看见没人写,先自己抛个转把,用台达软件模拟的,谁让他软件比较小,D10固定距离用1000代替了,编码器计数用时间累积叠加代替,主要原理利用堆-先入先出的概念 代码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先来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希望各位大神给个...

D0[D100]+D1[D100+D110]=D201[D100+10*D110],D110从0到8,D0从0到9,可得数据d201--d209/D211--D218/D221--D227/......D271--D272/D281(其余的多余值需排除,即个位加十位的数大于等于10)。

此时,可根据寄存器地址推出这两个数。比方说,得到D235为最优值,那A5为其中一个值,A(5+3+1=9)=A9为另一个值(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确认,已知Dx为最优解,X值为多少?问了下论坛大佬,觉得可以这么做,D100+10*D110+201不就是K的值了,每次循环的话,加一个mov指令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看见没人写,先自己抛个转把,用台达软件模拟的,谁让他软...

网友K:
问题:  如何用plc外接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随意改变脉冲数量连续不中断运行,可以根据编码器脉冲数量的多少改变方向?不用添加其他任何配件,像一些常用的PLC就可以了。

网友L:
PLC技术性应用,设备气缸暂停功能实现

问题:现场客户要求光幕检测有人手或者按下急停按钮,设备气缸实现暂停功能(该设备没有任何电机,全部是气缸驱动)。

此处采用的电磁阀是双电控中封式,电磁阀两端的线圈失电,压缩空气封住,气缸就立即停止(电磁阀密封要较好,采用生料带)。

PLC此处采用西门子SMART200系列,程序如下:

注:此处只有控制电磁阀部分程序

网友M:
问题:  使用AB  PLC编辑一个幼儿园入园温度检测报警亮灯程序。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回6楼:问题:如何用PLC计算出一组10选2的组合,2...

高手

网友B:
回复内容:想法有新意,一看就是家长想出来的

引用 网友M:
问题:  使用AB  PLC编辑一个幼儿园入园温度检测...

网友E:
简单逻辑问题的实现:霓彩灯多方案循环显示问题,例如转圈圈循环,来回显示,跳跃显示等!

网友K:
问题:怎样判断伺服减速机是否损坏

网友N:
大力支持  学习学习

Eason、Sun

网友:
跟着大神学技术

网友B:
欢迎大家提问题解答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K:
问题:  如何用plc外接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随意改变脉...

跟随控制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想法有新意,一看就是家长想出来的对: PLC...

抱娃去研究

楼主:
活动持续中,大家积极参与拿大奖!

网友K:
引用 网友O: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问题:  如何用...

你这说的太简单了吧  能不能详细点啊

网友P:
太谢谢各位了,学到了太多的东西

网友Q:
项目名:用热电偶采集数据后用触摸屏显示,采集范围-30到+55,4-20ma,使用S7-300,SMART700

网友R:
问题:如何实现用工业机器人写春联?

网友S:
引用 网友H:
问题  如何用plc去做跟踪计数,比如传送带有个编码器...

网友M(2019-02-13):
这个活动不错,真是高手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