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伺服器维修伺服电机常见故障及对策

楼主(2019-01-09):
伺服器维修电机故障现象:电机一个方向上比另一个方向转速要快。造成电机故障原因分为三个原因,电机的相位搞错、电机测试/偏差开关没有打在测试位置、电机偏差电位器位置不正确。

根据造成电机故障原因的不同方式维修伺服器电机的处理方法不同。检查电机相位进行调整,将测试/偏差开关打在偏差位置上,重新设定偏差电位器。

伺服器维修电机故障现象:LED灯为绿,但电机不运行。造成电机故障原因为一个或多个方向的电机禁止动作或命令信号不是对伺服驱动器信号的。解决方法将命令信号地与伺服驱动信号地相连接或检查±INHIBIT信号端口。

伺服器维修电机故障现象:电机运行时,LED灯不停闪烁。造成故障原因为HALL相位错误或HALL传感器出现故障。伺服电机解决方法检查电机相位设定开关是否正确,多数情况为电机相位出现偏差。检测电机转动时HALL a、b、c的电压,将其电压值调整在5VDC和0之间。

伺服器维修电机故障:电机失速。造成电机失速的原因可能电机速度反馈的极性搞错。维修处理方法将位置反馈极性开关调整到另一位置或使用测速机,将伺服驱动器上的TACH±对调接入,使用编码器,将驱动器上的ENC A和ENC B对调。

如果是编码器电源失电导致的,检查连接5V编码器电源,确保电源内有足够的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