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代码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9-01-09):
ABB变频器维修故障代码:BRAKE FLT

ABB变频器维修原因:制动器故障,制动器打开超时或制动器打开不到位。

ABB变频器维修方法:在现场打开制动器的罩子,程序中分别强制打开制动器线圈,观察制动器限位打开状态,如果制动器打不开或机构卡劲,更换制动器;

如果限位打开距离限位感应片距离远,调整感应片的距离并确保其紧固(根据笔者多年的设备管理经验,电子感应式接近开关的故障率远低于机械开关,本部门大部分重要限位均由安装前的机械开关改进为电子感应式接近开关);

如果制动器打开超时,可采用两种方法:①制动器打开稍微缓慢的情况下,把制动器打开延时时间加长;②制动器打开非常缓慢,此时必须更换新的制动器液力推杆。

ABB变频器维修故障代码:MF COMM ERR

ABB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主、从总线通讯无效。

ABB变频器维修处理方法:检查主、从总线连接和主机CH:到从机CH:之间的光纤连接。看看连接是否紧密,如果松动,需重新插入并确认连接可靠。另外,还需检查光纤通讯是否正常以及光纤头是否清洁等,如果达不到要求的话,必须用精密电子仪器清洗剂清洗或者更换质量良好的光纤。

如果上述情况都正常还是无法消除故障的话,在程序中强制变频器接触器输出线圈动作5min左右,故障即可消除。

ABB变频器维修故障代码:SHORT CIRCUIT

ABB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外部连接的电机电缆故障或变频器自身硬件故障。

ABB变频器维修处理方法:脱开变频器的输出线,用兆欧表测量三相对地绝缘情况和三相电组,如果电机或电缆有问题,更换电机和电缆;如果输出正常的话,就检查变频器的主回路,主要检查IGBT、逆变块和整流桥等。如何判断IGBT、逆变块和整流桥是否正常呢,这里我把上述完好电器件用万用表二极管档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

① 对于IGBT,万用表黑表笔测C,红表笔测E时,阻值为0.34MΩ左右,反之无穷大。其它四种情况均为均无穷大。

② 对于逆变块,万用表黑表笔测正极,红表笔测负极时,阻值为0.67MΩ左右,反之无穷大。万用表黑表笔测接地极,红表笔测负极时,阻值为0.34MΩ左右,反之无穷大;万用表黑表笔测正极,红表笔测接地极时,阻值为0.34MΩ左右,反之无穷大。

③ 对于整流桥,万用表黑表笔测1,红表笔测3时,阻值为0.37MΩ左右,反之无穷大。其它四种情况均为均无穷大。

如果测试结果与上述结果偏差太大的话,建议更换。如果考虑减少维修对生产时间影响的话,笔者建议直接更换变频器比较可取,因为更换一台变频器需要时间可控,大约2h,而因为出现SHORT CIR—CUlT故障代码而维修的话,时间远超过2h,而且时间不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