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械手维修方式?

楼主(2019-01-09):
桁架机器人维修方式?制造业工厂在采购桁架机器人、冲压机械手、冲床机器人、桁架机械手、关节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时,要注意产品的品质和销后服务,这将直接关系的产品生产的稳定性,而且相关技术人员也要懂技术故障处理方法,这样将有利于企业的生产,而且平时也要注意到桁架机器人的保养和维护,将桁架机器人使用寿命提高。

一、桁架机器人维修方式?

  1. 先普遍后特殊:因装配配件质量或其他设备故障而引起的故障,一般占常见故障的50%左右。电气设备的特殊故障多为软故障,要靠经验和仪表来侧量和维修。例如,有一个0.5kW的电动机由于带不动负载,有人以为是负载故障。根据经验,带上加厚手套,顺着电动机旋转方向抓,结果抓住了,这就是电动机本身的问题。

2.先外围后内部:先不要急于更换损坏的CNC机床机械手电气部件,在确认外围设备电路正常时,再考虑更换损坏的电气部件。

3.先直流后交流:检修时,先检查直流回路静态工作点,再检查交流回路动态工作点。

4.先动口再动手:对于有故障的桁架机器人,不应急于动手,应先询问产生故障的前后经过及故障现象。当然,直接电话咨询车床机械手厂家,对于生疏的设备,还应先熟悉电路原理和结构特点,遵守相应规则。拆卸前要充分熟悉每个电气部件的功能、位置、连接方式以及与周围其他器件的关系,在没有组装图的情况下,应一边拆卸,一边画草图,并记上标记。

5.先外后内:应先检查桁架机器人有无明显裂痕、缺损,了解其维修史、使用年限等,然后再对机内进行检查。拆前应排除周边的故障因素,确定为机内故障后才能拆卸,否则,盲目拆卸,可能将设备越修越坏。

6.先清洁后维修:对污染较重的电气设备,先对其按钮、接线点、接触点进行清洁,检查外部控制键是否失灵。许多故障都是由脏污及导电尘块引起的,一经清洁故障往往会排除。

7.先电源后设备:电源部分的故障率在整个故障设备中占的比例很高,所以先检修电源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8.先故障后调试:对于调试和故障并存的电气设备,应先排除故障,再进行桁架机器人调试,调试在电气线路正常的前提下进行。

9.先机械后电气:只有在确定机械零件无故障后,再进行电气方面的检查。检查电路故障时,应利用检测仪器寻找故障部位,确认无接触不良故障后,再有针对性地查看线路与机械的运作关系,以免误判。

10.先静态后动态:在设备未通电时,判断桁架机器人电气设备按钮、接触器、热继电器以及保险丝的好坏,从而判定故障的所在。通电试验,听其声、测参数、判断故障,进行维修。如在电动机缺相时,若测量三相电压值无法判别时,就应该听其声,单独测每相对地电压,方可判断哪一相缺损。

二、小编总结

以上就是桁架机器人维修方式的全部内容,言而总之,如果桁架机器人出故障了,不要急,首先我们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如果不是电源问题的话,可以致电车床机械手厂家,和他们说下车床机械手出现的故障,并按照技术人员的指导进行维修,一般而言,作为桁架机器人厂家,都能很好的解决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