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开环控制,半闭环控制,闭环控制?三者有何区别?试举例说明。

楼主(2019-01-10):
什么叫开环控制,半闭环控制,闭环控制?三者有何区别?试举例说明。

尽量详细一点

网友A:
简单理解有反馈的叫闭环,无反馈的叫开环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C:
开环控制:控制步进,PLC告诉步进驱动器走并且走多少,驱动器可能让电机懂也可能不让电机动,就算让电机动了,具体走了多少PLC也不知道是不是和它要求的一致

半闭环控制:控制伺服,PLC高速伺服驱动器走并且走多少,驱动器肯定会让电机走,并且严格走那么多,因为电机会高速驱动器他的实时情况,驱动器会比对,但是PLC却不知道

全闭环:控制伺服并加编码器反馈给PLC

网友D:
开环:控制与电机转速无关,如两轮电瓶车。半闭环:与电机转速控制有关与机械运动无关,如速度反馈只在于控制电机转速的设备。全闭环:电机与机械速度运行控制全面有关,如位置控制的设备安装有光栅尺全面监控机械运动。

网友E(2019-05-09):
很好的资料,已经下载收藏了,谢谢邝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