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安全(本安)介绍

楼主(2019-01-10):
概述

本质安全型电路

是指在规定条件(包括正常工作和规定的故障条件下)产生的任何电火花和热效应均不能点燃规定的爆炸性气体环境的电路。

本安型电气设备

是指由本安电路组成的电气设备。

本安型电气设备

全部电路都是本安电路的电气设备为单一的本安型电气设备;

复合式本安型电气设备

局部电路为本安电路的电气设备为复合式本安型电气设备,例隔爆兼本安型电气设备,MKD系列输出本质安全型电源等。

关联电气设备

装有本质安全电路和非本质安全电路,且结构使非本质安全电路不能对本质安全电路产生不利影响的电气设备称为关联电气设备。

关联设备可以是隔爆型或其他防爆类型,也可以是矿用一般型,这取决于关联设备的使用场所。

特点

本安型电气设备有以下特点:

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

安全性能可靠;

制造、维修方便、造价低。

由于受到电路使用功率的限制,本安型电气设备主要用于一般控制、信号、通讯装置和检测仪表。

等级

本安型电气设备及其关联设备,按本安电路场所和安全程度不同分为ia和ib两个等级。

ia等级:

指当施加1Um和Ui之后,在下列每一种情况下ia等级电气设备的本安电路均不能点燃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电气设备。

(a)  正常工作和施加产生最不利条件的非计数故障;

(b)  正常工作和施加一个计数故障加上产生最不利条件的非计数故障;

(c)  正常工作和施加二个计数故障加上产生最不利条件的非计数故障。

ib等级:

指当施加Um和Ui之后,在下列每种情况下ib等级电气设备中的本安电路不能点燃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电气设备。

(a)  正常工作和施加产生最不利条件的非计数故障;

(b)  正常工作和施加一个计数故障加上产生最不利条件的非计数故障;

对于(a)(b)安全系数取1.5,对(c)安全系数取1.0。

本安电路要求

本安电路的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产品应符合GB3836.1-2010、GB3836.4-2010标准。

(2)仪表表面温度(I类)≤150℃

仪表最高表面温度=实测最高表面温度-实测时环境温度+规定最高环境温度(40℃)

实际应计算一下最高可达的表面温度(包括元件及导线等的表面(即本安电路中所有元器件或导线的最高表面温度均不应大于150℃))

(3)于本安有关元件最大功率额定值应不大于电波工作时额定值的2/3,如电阻器采用金属膜电阻精度不低于±5%,元器件应经过筛选。

(4)电气间隙、爬电距离:本安电路、地的裸露导体及涂层下的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应符合GB3836.4-2010表4的要求,接线端子与外壳不小于3mm。

(5)传感器防护等级不小于IP54(实际为IP68)。

(6)连接导线截面积应按GB3836.4-2010表1规定。

(7)印刷线保护表面应为绝缘涂层(涂层不小于2次)。

(8)本安电源与外壳应承500v耐压。

(9)铭牌用不小于0.5mm的铜牌或不锈钢至少应有以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