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5MC控制ASDA2伺服改变目标速度没反应

楼主(2019-01-10):
本人最近在学编程,台达15MC控制ASDA2伺服用电脑在线模拟时,改变目标速度Velocity时,电机速度不变,只有把Start断开后重新启动才执行新设置的速度,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不能在执行过程中改变速度,必须在执行前将速度值写入

网友B(2019-03-04):
必须在执行前将速度值写入

网友C(2019-06-06):
想要左运动中改变速度,可以用速度超调指令Mc-Setoverride,超调值是百分比

网友D(2020-04-21):
如果想执行时变速运动,可以写一个交接程序,让它加速或减速运动。直接修改就变速度的话,西门子的可以,台达的不清楚,最近在写论文,身边又没设备很痛苦。

网友C(2021-08-20):
用DMC_MoveVelocity指令代替MC指令,速度改变可以马上执行

网友E(2021-11-08):
仔细看看指令引脚说明,区分下Enable和Execute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