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仪表-兆欧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9-01-10):
维修仪表 - 兆欧表的使用方法

指针式兆欧表在使用时必须摇动手把,所以又叫摇表。它是一种测量高电阻的仪表。在电动机维修中,常用兆欧表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和绝缘材料的漏电电阻。

兆欧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手摇式直流发电机、双线圈磁电式流比计、测量线路接线柱(L、E、G)。其中手摇式发电机靠手进行摇动时可发出数十至数千伏的直流电压,它是测量电路的电源,双线圈磁电式流比计是测鼍显示部分,测量线路是为了满足测量要求而设计的线路,三个接线柱分别与被测设备的不同部分连接。

兆欧表常用规格主要有100V、250V、500V、1000V、2500V和5000v等几种规格,选用时,要使兆欧表的输出电压高于被测设备的额定电压,但不能高得太多,否则,在测试中可能损坏被测电气设备的绝缘,一般测量额定电压500v以下的电动机,用500v兆欧表;500V~3000V的电动机,用1000V兆欧表;3000V以上的电动机,用2500V兆欧表。

1)兆欧表的使用方法

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必须先切断电源,然后用绝缘良好的单股线把两表线(或端钮)连接起来,做一次开路试验和短路试验。当两测量表线开路时,摇动手柄,表针应指向无穷大;如果把L、E两测量表线迅速短路一下,表针应摆向零线。如果不是这样,则说明表线连接不良或仪表内部有故障,应排除故障后再测量。

测量绝缘电阻时,要把被测电器上的有关开关接通,使电器上的所有电气件都与兆欧表的表线有导线连接。如果有的电气件或局部电路不和兆欧表的表线相通,则这个电气件或局部电路就没被测量到。兆欧表有三个接线柱,即接地柱E、电路柱L、保护环柱G,其接线方法依被测对象而定。测量设备对地绝缘时,被测电路接于L柱上,将接地柱E接于地线上。

测量电动机与电气设备对外壳的绝缘时,将绕组引线接于L柱上,外壳接于E柱上。测量电动机的相间绝缘时.L和E柱分别接于被测的两相绕组的引线上。测量电缆芯线的绝缘电阻时,将芯线接于L柱上,电缆外皮接于E柱上,绝缘包扎物接于G柱上.

利用兆欧表还可以检查电动机绕组的断路故障,若绕组中有断路,表针将指在无穷大的位置上;若没有断路,则当稍微摇动手柄,表针便迅速偏转到“0”位。

2)兆欧表使用注意事项

(1)兆欧表三个接线柱至被测物体间的连接导线,必须使用绝缘良好的单股多芯线,不能使用双股并行导线或胶合导线。

(2)兆欧表的量限要与被测绝缘电阻值相适应,兆欧表的电压值要接近或略大于被测设备的额定电压。

(3)用兆欧表测量设备绝缘电阻时,必须先切断电源。对于有较大容量的电容器,必须先放电后检测。

(4)测量绝缘电阻时,应使兆欧表转速在120r/min,一般以兆欧表摇动1min时测出的读数为准,读数时要继续摇动手柄。

(5)兆欧表在停止转动之前,由于其输出端钮上有直流高压,所以,切勿用手触及接线柱和设备的测量部分。

(6)测量中,若表针指示到零,则应立即停摇,如果继续摇动手柄,则有可能损坏兆欧表。

(7)测量完毕,应对设备充分放电,否则,容易引起触电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