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电流严重不平衡

楼主(2019-01-10):
安川a1000x变频器37kw,三相输入电流严重不平衡.电压输入380左右,c相375。但满载时输入电流100.100.50a。变频器运行基本满载时变频器输入c相电流只有ab相的一半。输出电流电压则正常,电流70a左右,将变频器输入电源cb相对调,则变频器c相输入电流正常,b相电流又少一半。主电源开关更换过,也直接接5kw电机在变频器输入侧电源上,电流也平衡。基本排除电源问题。变频器输入前端加一电抗器,测量阻值也正常,满载运行时三相输入电压也都正常,不知道哪有问题了。请各位高见谢谢了。

网友A:
修变频器吧,排除输入问题,排除负载问题只能更换变频器。

网友B:
bc相对掉故障相应对调,个人感觉像是进线电源的问题,检查一下进线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压接是否牢固?

网友C:
变频器输入连接三相桥式整流,这个现象好像是三相桥整流模块故障,换一个试试。

三相桥共6个二极管,其中一个二极管断了,应该出现上述故障。故障状态下,对输出基本没影响,整流后6个波头少一个,因为有电容滤波,对直流母线电压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输入连接三相桥式整流,这个现象好像是三相桥整流模块故障,换一个试试。三相桥共6个二极管,其中一个二极管断了,应该出现上述故障。故障状态下,对输出基本没影响,整流后6个波头少一个,因为有电容滤波,对直流母线电压影响不大。

关键是对换了bc相后,故障相电流也随之变了啊,电源直接接另外电机又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相对掉故障相应对调,个人感觉像是进线电源的问题,检查一下进线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压接是否牢固?

关键是对换了bc相后,故障相电流也随之变了啊,电源直接接另外电机又是对的

网友D:
不平衡的一相跟着电源走,当然是电源的问题了。变频器带载运行时测试输入电源线电压(也测试下三相对地相电压),从变频器端开始往前走,逐个设备逐一测试,总能找到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变频器输入连接三相桥式整流,这个...

正因为电源倒相序后仍然是变频器的那个端子电流小,才可以判断是变频器内部故障,而且明显是整流桥缺一臂。

网友C:
比如:电源的L1、L2、L3分别接到变频器端子R、S、T,并测得L3电流小。倒相序为L1、L3、L2对应R、S、T,测得L2电流小。那么无论相序如何倒,都是T端子电流小,显然是连接T端子的电路故障。

网友C:
如果是三相桥的故障,很容易测量。万用表二极管档分别测交流侧对直流侧正反向,6个二极管都能单独测量。

网友E:
感谢讲解,会继续努力的。感谢感谢

网友F(2019-03-14):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三相桥的故障,很容易测量。万用表二极管档分别测交...

整流也有热短路的可能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如果是三相桥的故障,很容易测...

短路?二极管击穿后不能恢复,后果将是三相电源短路。

网友G(2021-09-17):
检查下整流桥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输入连接三相桥式整流,这个现象好像是三相桥整流模块故障,换一个试试。三相桥共6个二极管,其中一个二极管断了,应该出现上述故障。故障状态下,对输出基本没影响,整流后6个波头少一个,因为有电容滤波,...

李工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感觉像是整流桥断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C:
这个家伙比较懒,三年了不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