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Dx为最优值,X如何求得

楼主(2019-01-10):
算出PLC的寄存器Dx为最优值,X如何求得,这个确实不知道怎么弄,或者需要预先设置什么(标记???怎么搞法)?

网友A:
楼主问的是什么,PLC的寄存器,还是其他,那个品牌和型号

网友:
PLC的寄存器,我加到楼顶算了

任何一种PLC都行,能采用什么方式

网友B:
我不完全理解你的意思,我感觉你可以使用间接寻址的方式去搞

网友: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1/780829_1.shtml

这个帖子我在14楼,目的就是确认X的值,进而得出组合数

网友C:
你势必采用循环来寻找最优值。

那么在目前PLC中,采用循环+间接寻址来实现这个需求。

IEC模式下,数组来完成这个需求,那么一定会采用诸如DataArray[i]这种方式来遍历数组,那么循环变量i的值不就是了么。

在传统模式下,通过间接寻址来完成这个需求,那么会采用诸如D0Z0这样的变址方式,Z0的值不就是指向Dx么。

HAVE FUN!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势必采用循环来寻找最优值。那么在目前PLC中,采用循...

这个方式可以

网友D:
那能不能通过别的方式得到X值,也就是是寻求Dx的物理地址,任意的Dx,这种该怎么得到。

网友:
虽然还不明白,但是也该结贴了。看了些资料,说点想法吧

  1. 不同芯片不同引脚接法对应的物理地址不一样

  2. 我们平常使用的是内核的虚拟的地址空间,是一个映射

  3. 那定的一些协议是不是基于对同一地址的不同解读,所以分别作为上位机和下位机时他们的地址编号不一样,不是物理地址不一样,而是提取数据的方式不一样。(个人浅见,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