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小白需要把一台转到另一台

楼主(2019-01-11):
力控软件打包后,安装到另一台电脑DB不启动。(这里面的事一两句扯不清楚)打包.PNG

网友A:
不能打包,只能备份,然后再另外一个电脑里恢复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没有把程序完全打包,缺失文件造成的

网友:
怎么完全打包法...那什么,现在我就一直在搜扑街版。为了生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完全打包法...那什么,现在我就一直在搜扑街版。为了生活

打开力控软件,就是你目前的这个界面,选中要备份的工程,直接备份就行。

备份完成后,在另外一台电脑上,还是打开你目前的这个界面,然后界面上有恢复按钮,恢复,自动弹出,窗口,自己查找你曾经备份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PCZ没问题,现在是软件打包不过来,现在在弄软件。刚离职的自动化工程师(据我目测估计会搞工业相机了)给了我一个软件,我再试试(这两老板总算扯清楚了)

网友D:
回复内容:里面有故事?

引用 网友C:
PCZ没问题,现在是软件打包不过来,现在在弄软件。刚离...

网友E:
分不够,来拿分的

网友:
此电脑之前装过7.1,再次装的时候就启动不了DB了。(在别的电脑上安装可以,所以有时间慢慢搞了)再去搜搜

网友:
老老实实搞技术,其它的事咱也管不了。

网友F:
积分不够,呜呼,哀哉!!!!

网友G:
加油,继续继续到了

网友H:
支持!经验来之不易,理当尊重!支持!支持!支持!

网友(2019-03-08):
引用 网友C:
此电脑之前装过7.1,再次装的时候就网友C动不了DB了。(...

删了对应注册表,forcecontrol 和DaQing Sunway ,后来重装就可以了

网友I(2019-05-01):
我是新菜鸟,想学,该从哪下手,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J(2019-06-11):
没有一个有实质性的回答,无语这是什么网站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