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w变频器带水泵需要加输出电抗器吗

楼主(2019-01-11):
200kw变频器带水泵需要加输出电抗器吗?请教各位大神

变频器带有EMC、dv/dt、共模滤波和输出滤波,到电机距离小于50米,还需要加输出电抗器吗

楼主:
变频器带有EMC、dv/dt、共模滤波和输出滤波,到电机距离小于50米,还需要加输出电抗器吗

楼主:
变频器是带水泵电机的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呢?电机是变频电机么?

网友B:
需要加的,为了设备稳定

网友C:
看你的成本了,如果成本允许,建议还是加。

输入电抗器用以抑制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保护变频器,延长其使用寿命和防止谐波干扰,同时由于变频器采用变频的方式调速的,所以在调速的时候经常会产生高次谐波和产生波形畸变,会影响设备正常使用,为此,须在输入端加装一个进线电抗器,可以改善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及抑制谐波电流,滤除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改善电网质量。

网友C:
一个回帖,回不了这么多帖子,只能分开回

  2.输出电抗器用于延长变频器的有效传输距离,有效抑制变频器的IGBT模块开关时产生的瞬间高压,降低电机的噪音,降低涡流损耗, 保护变频器内部的功率开关器件。

楼主:
回复内容:是设备选型,属于选择阶段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呢?电机是变频电机么?

网友D:
电机距离小于50米可以不用加输出电抗器

楼主:
回复内容:如果考虑水泵停泵时的回水,加制动单元,时不是就可以了,不用再加输出电抗

引用 网友D:
电机距离小于50米可以不用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如果考虑水泵停泵时的回水,加制动单元,时不是...

水泵控制一般不需要加制动单元

楼主:
回复内容:不是回水时,水泵要反转吗?反转可能会对变频器造成一定影响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如果考虑...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如果考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不是回水时,水泵要反转吗?反转可能会对变频器...

水泵出口一般会设计截止阀防止回水电机反转

网友E:
最好是加上。200kW变频器输出电缆干扰会很大,对电缆附近的其它线路压力很大。另外200kW电机也不算小,加电抗器有助于延长电机寿命。

网友F:
如果是普通电机建议加上输出电抗器: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是PWM调制电源,电压变化率很大导致给电机绝缘冲击很大(电压变化率差不多是市电直供的75倍以上,而电压变化率高会对电机绝缘产生电容电流导致慢性损坏)

网友G:
有些变频器是带电抗器的,你要先查下变频器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