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问题方向问题

楼主(2019-01-11):
西门子200smart 连接光栅尺。用高速计数器做的。需要把光栅尺连接到冲床上面,来判断冲床位置。问,怎么判断光栅尺的方向。因为程序里面需要用到冲床上升的时候到一定位置,触发一个条件。用中断CV=PV的话,下降的时候到这个位置,也会触发。所以需要判断光栅尺的方向,程序怎么写,求解惑微信截图_20190111114448.png

网友A:
image.png选择红色框这个模式AB正交,这个就可以区分方向,比如正转加计数,反转减计数,原点初始位置就复位(位置0),还有如果你采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最好每次断电执行一下回零,初始位置开始进行位置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红色框这个模式AB正交,这个就可以区分方向,比如正...

网友B:
  1. 上升条件(如果有的话)+光栅尺位置

  2. 偏心轮的话不用光栅尺,加个感应开关就行

网友C(2019-03-01):
看看,学习学习,提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