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及对策

楼主(2019-01-11):
变频器直流过电压在变频器维修中比较常见故障之一,变频器直流过电压多出现变频器减速过程中,起因于惯性较大的负载,虽然变频器已经减速,但由于电机机械负载个惯性较大而继续高速转动,致使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从而导致变频器直流电压过高,变频器报警。

变频器维修方法:检查变频器设定参数,如果发现是因为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置过短,应适当延长减速时间,应根据变频器实际运行情况设定。更改变频器参数设定后,还经常出现直流过电压现象,则需要增加外部制动单元。

变频器维修中漏电流分为对地漏电流和线间漏电流。造成这两种漏电流的原因各不相同其维修方法也不相同。

引起变频器对地漏电流一般为变频器载波频率过高或电机电缆过长。维修方法为在变频器参数设置中降低载波频率,电机电缆尽可能缩短。

对于变频器线间漏电流的维修措施为:修改变频器参数,降低载波频率。在输出侧安装电抗器或变频器本身使用电子热继电器。

变频器维修中运转指令故障一般都是因为变频器在运行中,运转指令的接线端子松动或是接触不良引起变频器停止工作的故障,及时发现问题和快速将问题解决。

在变频器上电运行时也会出现运转指令故障,这种情况为变频器厂家在设计中强化了保护,变频器系统内部检测发现直流回路电容器充电未达到70%时,即使收到变频器运转指令,变频器也不会启动运行。例如西门子MM440和艾默生EV2000系列变频器。

变频器维修方法:在变频器运转指令回路上加装时间继电器,通过时间继电器延时闭合让变频器开始运行。改造变频器主回路,将交流接触器去掉,改用断路器向变频器送电,使用中间继电器提供运转指令。 http://www.cncs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