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M1变频器接收到的编码器转速偏差很大

楼主(2019-01-11):
目前有一台设备,变频器型号采用的是ABB ACSM1的,变频器上安装了2个编码器(编码器是易福门增量型,输出方式为TTL),编码器1的转速跟随编码器2的转速变化而变化,但是目前只要设备加速到正常设定速度(设备启动时正常的),编码器2(0110:编码器2转速)反馈过来的转速从300-3000rpm无规律的显示,但实际转速基本是恒定的;现已经将编码器、编码器线(编码器线采用的是8芯屏蔽双绞线)、变频器更换了;防干扰措施也重新做了(编码器两端接地、加套磁环)但还是不行。还有一个要说的这批设备有3台,3台总接地还在一起的,其他2台接线和防干扰措施都没这么强,但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A:
注意编码器  安装  联轴器换一个试试

网友B:
不错不错,MARK,下次在遇到问题,过来看

网友C:
这个情况一般来说是联轴器松动,造成运行过程中编码器发生抖动,所以数据乱跳。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居然连续更换2个新的编码器都是坏了,后才从正常的设备上移过来安装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