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常见故障

楼主(2019-01-12):
通用串行接口(USB)推出以后,  串口逐渐被USB接口替代,在普通电脑上已经越来越少,然而目前,工业环境中许多重要的设备仍然使用RS-232接口界面设计。

故障1:USB在电脑上无法正常使用

排除 USB 存储设备本身故障后,出现无法识别现象其原因一般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所造成的;一是前置 USB 线接错。当主板上的 USB 线和机箱上的前置USB 接口对应相接时把正负接反就会发生这类故障, 这也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正负接反很可能会使得 USB 设备烧毁,严重还会烧毁主板。二是主板和系统的兼容性问题。

故障2:USB接口设备接上时,显示未识别设备。
    (1):驱动程序没有装正确,这种情况请仔细阅读下说明书的驱动程序安装步骤,现在的这种驱动一般都是先在设备关闭的情况下安装一半,到一定程度会提示打开设备电源,此时方可打开设备电源,驱动程序方可自动识别,继续下一步安装。
    (2):排除原因一以后,还提示未识别设备的情况,那么就有可能是USB供电不足的情况了,可能是USB接口连接的外设太多造成供电不足。
      还有可能系统默认开启了节电模式,致使USB接口供电不足,使USB接口间歇性失灵。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双击“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会到好几个“USB Root Hub”双击任意一个,打开属性对话框,切换到“电源管理”选项卡,去除“允许计算机关闭这个设备以节约电源”前的勾选,点击确定返回,依次将每个USB RootHub的属性都修改完后重新启动电脑。USB设备就能恢复稳定运行了,频率尽量设低一些。

网友A:
还有就是串口没有设置好。moxa 1150好像默认是rs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