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5怎么下载到PLC?

楼主(2019-01-12):
博途V15刚安装,不能下载到实体PLC上。需要更改一个地方的设置。(以前改过,但现在忘了。)求教。

网友A:
设置一下在线访问连接路径

菜单栏“选项”---->"工具"---->在线设置

网友B:
捕获.PNG首先把你V15工程IP改掉,跟你电脑IP地址一样,只是最后一位不一样。然后点V15里面下载到设备,选择接口类型和接口,搜索IP。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