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控制站部分故障处理

楼主(2019-01-13):
控制站部分

主控制卡故障灯闪烁。当系统的组态、通讯等环节发生故障的时候,主控制卡会对这些故障进行自诊断,同时以故障灯不同的闪烁方式来表示不同的故障现象。

某个机笼全部卡件故障灯闪烁。当数据转发卡地址不正确,数据转发卡故障、数据转发卡组态信息有错、机笼的SBUS线通讯故障或者给机笼供电的电源出现低电压故障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时伴随着整个机笼的数据不刷新或者变成零。判断故障点的方法是采用“替换法”,先更换一块数据转发卡并使其处于工作状态,观察系统是否恢复正常(更换时注意不要把数据转发卡的地址设错),如果系统仍然不正常,则需要和供应商联系。

某个卡件故障灯闪烁或者卡件上全部数据都为零。可能的原因是组态信息有错、卡件处于备用状态而冗余端子连接线未接、卡件本身故障、该槽位没有组态信息等。当排除了其它可能而怀疑卡件本身故障时,可以采用“替换法”。

某通道数据不正常。这种情况下需要维护工程师准确判断故障点在系统侧还是现场侧。简单的处理方法是将信号线断开,用万用表等测量工具检验现场侧的信号是否正常或向系统送标准信号看监控画面显示是否正常。如初步判断出故障点在系统侧,然后按照通道、卡件、机笼、控制站由小到大的顺序依次判断故障点的所在。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控制站卡件,某通道数据失灵或者失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对于电流输入,需要判断卡件是否工作、组态是否正确、配电方式跳线、信号线的极性是否正确等。维护人员需要正确判断故障点的所在然后进行相应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