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中是否通电测试情况说明

楼主(2019-01-13):
一、变频器维修不上电测试情况

(1)变频器维修测试整流电路

在变频器检测内部直流电源的两端,P 和N 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RX10 挡,红表笔接P 端,黑表笔依次接到R,S,T,正常时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笔接到P 端,红表笔依次接到R,S,T,有一阻值接近于无穷大,将红表笔接到N 端,重复以上步骤,结果一致。

如果有以下三种结果,可以判定变频器维修电路已出现异常。①阻值三相不平衡,说明整流桥有故障。②红表笔接P 端或黑表笔接N 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故障或动电阻出现故障。③红表笔接P 端或黑表笔接N 端时,电阻接近于零,可以断定整流桥短路故障。

(2)变频器维修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笔接到P 端,黑表笔分别接U,V,W 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相近,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笔接N 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一致结果,否则可确定道变模块有故障。

二、变频器维修上电测试情况

在不带电测试、整流电路和逆变电路没有故障以后,然后对变频器维修进行上电测试,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①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380V 电源误接入输入电压220V 级变器之中会出现炸机(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②检查变频器维修各插接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会导致变器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

③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

④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在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 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

⑤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负测试尽量是满负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