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里老是跳闸每天不定时两三次

楼主(2019-01-14):
每天不定时跳闸 2-3次,毫无规律,天天如此
下雨天更离谱,外面还没打雷,家里就跳闸
有时候,都没听到雷声,就有一点闪光, 家里就跳闸
十万八千里的 闪光 也调整。真是崩溃死了,
整栋楼 都不会,就我家这样
找了电工来家里看过,结果吧地线拆掉了,还是会
现在把地线接回去了,也还是会
求求 哪位专业大神给看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直接换空开。

我家就是这样。

跳皮了

网友B:
都是一个开关跳闸,还是随机跳闸?

网友C:
是主开关跳闸吗?漏电保护器的就更换吧,容易出问题的,时间长了漏电保护器原件老化容易误动作

网友D:
楼主没说清跳闸,开关里面那个开关跳闸,跳闸后不动开关拍个照片上传,另外空调多少匹的。家中自动控制设备有多少。空气开关设置是有些问题的,也是跳闸隐患。这些都要说清楚才能调整空气开关的设置。还有接错线的地方,右边1-2之间有根黄绿线的走向很有问题,有些不清?

网友E:
如果是漏电跳闸,蓝钮弹出,合闸要按下蓝钮;如果跳闸时蓝钮没动,是过电流跳闸;以上二个因素都没有,是开关的跳闸机构变形所致,只能换掉。

楼主:
都是第一个闸跳,总闸跳,小的不跳

引用 网友B:
都是一个开关跳闸,还是随机跳闸?

楼主:
微信图片_201901140039101.jpg这个是 简单的说明图片, 如果不行我录视频上来,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漏电跳闸,蓝钮弹出,合闸要按下蓝钮;如果跳闸时蓝...

我总开关换过1次了,还是这个原因

楼主:
拍了个视频上来帮忙看看,谢谢各位

网友D:
检查第一步,拆除右边第一个开关的黄绿线并查清这个线的走向,最大可能是它引起的。如果拆除后还是有此现象,再行另行判断。这根线的走向一定要搞清控制什么东西的,正因为这条线有故障所以才会如此接线。正常接线不可能是这种现象接线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如果是漏电跳闸,蓝钮弹出,合...

蓝钮弹出是存在漏电,而且不是经常性漏电。

保护线PE(标准规定黄/绿双色线)连接与否不影响漏保动作,所以拆PE线是徒劳的。

查这个故障要费点时间,各个回路分别断电一天,查出是哪个回路存在偶尔漏电,然后在分单个负荷查吧。主要在插座回路(那二个2极开关),照明回路(单极开关)也不排除没故障。

网友F:
有漏电的地方,比如电脑的机箱。

网友G:
换一个漏电开关试试

网友H:
这个也不排除电线绝缘降低的因素,一路一路检查。那一路跳闸,更换到其他线路,不跳的话,就是断路器自身问题。

网友I:
怎么零线用的黄绿色线呢?正常来说地线才是黄绿色的,会不会有哪里把零线和地线接到一起了?

网友J:
这种问题,是零线有虚短路造成的;第二、三个2P空开回路可以确定没问题;后面单回路由于只控制火线,所以零线虚短造成只跳总空开;(短路过载电流或漏电电流不是很大时,需要一定时间才能造成空开里短路弹片过热变形跳闸);排查需要一条回路一条回路插,主要是家里插座。

网友K:
按照你的论述,主要是第一个开关跳闸,漏电复位开关会弹出,说明是漏电跳闸,而非短路过流跳闸。一种可能:说明你家电路安装时线路处理不好,存在电线表皮破损等原因,造成线路有漏电电流,用绝缘兆欧表检测一下是哪一路绝缘低。这一路不通过总的漏电开关供电,单独供电。就不会跳总开关了(暗装线路,去换线路是不太可能了)另一种可能,是你电脑有五台,电脑内部的灰尘比较多,造成的漏电。电脑内部都清理一下。如果都不行,只能将带漏电的总开关换成不带漏电的小型断路器。

网友L:
最后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M:
静等楼主后续回复!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网友N:
换了开关可以的。

网友O:
换了开关可以的

网友P:
最后故障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Q:
整栋楼其余可以就你家里跳闸的话,基本都是你家里故障!!

漏电断路器跳闸无非是:过流跳闸、过压跳闸、泄漏电流过大跳闸三种保护;

其中过流跳闸不会弹出来复位按钮,后2者均会弹出来跳闸按钮(跳闸线圈动作衔铁驱动辅助机构所致),基于这种你可以换一个施耐德的不带过压保护的漏电断路器,如果不跳了就是过压所致,继续跳就是泄漏电流过大所致,建议用摇表测试一下你家里线路确认故障

网友R:
你的零线的线接错了

网友S(2019-02-27):
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看看大佬们怎么解决

网友T:
老衲掐指一算,这个问题有这个疑问,你是一直有这个故障还是某个时间段出现的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