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dcs800通讯

楼主(2019-01-14):
1. 通讯(设置完需要重新上电,或者51.27=1 reset)

还原出厂设置99.07=1(注意99.08=1工厂默认,通过8.10检查)

硬件组态挂在D425上,设置站地址,在通讯板(RPBA-01拨码S2十位S3个位)

设置DCS800通讯参数(51组可自动检测51.01=profibus-dp51.02=地址51.03=速率51.04=ppo4

98.02=1 FIELDBUS(激活RPBA-01

98.07=DRIVES

控制字1   拆分7.01

控制字2   速度给定23.01

状态字1   拆分8.01

状态子2   速度显示1.04

12固定。

采用51组通讯。51.27刷新参数

51.05

51.06

OFF1

1位0

准备合闸

51.07

51.08

OFF2

1位2

准备运行

51.09

51.10

0FF3

1位3

运行

51.11

51.12

RUN

1位4

Off2未激活

51.13

51.14

速度斜坡强制为零

0位5

Off3未激活

51.15

51.16

冻结速度斜坡输出

0位6

禁止启动

51.17

51.18

故障复位

1位7

故障指示

51.19

51.20

点动1

1位8

设定和实际误差超出

51.21

51.22

点动2

1位9

本地远程

1远程0本地

51.23

51.24

PLC允许

1位10

速度>50.10

51.25

51.26

其他自定义

51.29

51.28

51.31

51.30

7.01

高低电平

8.01

控制

状态

控制拆分

有效

状态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