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MSM电机I/O控制模式

楼主(2019-01-14):
我用MSM电机和HCS01.1驱动器进行简单I/O控制,但是不知道怎么定义接口和模式,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啊

网友A(2019-03-11):
Local I/Os 里有 设置IO接口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ocal I/Os 里有 设置IO接口的地方,

多看看手册,这个应该不难